如何将当前窗口中显示的内容保存成 HBITMAP?

楼主:
怎么才能将当前窗口中的内容保存成 HBITMAP呢?

网友:
HBITMAP savewintodc(hwnd)
{
hwindc = getwindowdc(hwnd)
hmemdc = CreateCompatibleDC(null)
hmembmp = createbitmap(...
holdbmp = selectobject(hmemdc,hmembmp)
bitblt(hmemdc,...hwindc..)
selectobject(hmemdc,holdbmp)
return hmembmp;
}

网友:
HBITMAP savewintodc(hwnd)
{
hwindc = getwindowdc(hwnd)
hmemdc = CreateCompatibleDC(null)
hmembmp = createbitmap(...
holdbmp = selectobject(hmemdc,hmembmp)
bitblt(hmemdc,...hwindc..)
selectobject(hmemdc,holdbmp)
deletedc(hmemdc)
releaedc(hwindc)
return hmembmp;
}

网友:
HBITMAP Get(HWND hWnd)
{
    HBITMAP hbm;
    BITMAP bm;
    RECT rect;
    HDC memdc;

    GetClientRect(hWnd, &rect);

    hbm = CreateCompatibleBitmap(GetDC(hWnd), rect.right-rect.left, rect.bottom-rect.top);
    memdc = CreateCompatibleDC(GetDC(hWnd));

    HBITMAP h = (HBITMAP)SelectObject(memdc, hbm);

    GetObject(hbm, sizeof(bm), &bm);
    BitBlt(memdc, 0, 0, bm.bmWidth, bm.bmHeight, GetDC(hWnd), 0, 0, SRCCOPY);

    SelectObject(memdc, h);

    DelectDC(memd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