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pc间的串口通讯?

楼主:
有个问题不是很明白,在89c51单片机中,与pc进行通讯,
选择工作方式3,就是一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一个多机通讯标志位,一个结束位。

而在pc中用vb的 MSComm控件,其中只能设置数据位最高为8位,一个结束位。
那单片机多的多机通讯标志位,单片机是如何判断的?
在实际中用工作方式3,pc发的一共只有9位,而单片机却需要11位,为什么不会出错?

网友:
那是因为多余的2位pc都帮你处理了

网友:
嗯哈,同LS所说

库帮你处理了

你看不到

如果单片机上,有人把UART库给你封装了

具体的物理层的协议标准,还是做到底层才明白哈

网友:
起始位是必须有的,你选不选都是要的,而一个停止位是为了区分有些单片机会使用两个停止位,不过不多用。
多机通讯标志位是51单片机自己的东西(其它单片机可能也有类似的),提供给软件实现多机通信的一种标志,并不会出现在发送或接收的数据上。

网友:
引用楼主 qiu5208 的帖子:
有个问题不是很明白,在89c51单片机中,与pc进行通讯,
选择工作方式3,就是一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一个多机通讯标志位,一个结束位。

而在pc中用vb的 MSComm控件,其中只能设置数据位最高为8位,一个结束位。
那单片机多的多机通讯标志位,单片机是如何判断的?
在实际中用工作方式3,pc发的一共只有9位,而单片机却需要11位,为什么不会出错?

楼主,你可以自己定义一些标志什么的东西实现多及通信啊。看看马忠梅那本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