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重分请教:请问车载GPS导航仪与普通带GPS功能的pda有什么区别

楼主:
rt。
我知道带GPS功能的PDA是有操作系统和很多别的软件的,可以自己制作软件然后移植到pda上使用。
但车载GPS导航仪,比如新科 GPS-P600,我看他也是带WINce操作系统的,那可以把自己做的软件移植到上面使用吗?

网友:
区别就是一个是wince系统,一个是mobile系统的

可以移植软件到上面去,不过通信方面的比较困难。

因为wince上不一定有通信功能,即使有硬件,也没有mobile上对应的api

网友:
恩,基本上都差不多的,操作系统一个方面,另外就是功能方面了。
自己添加软件进去,问题应该不大。很多导航仪都可以用来玩游戏。

网友:
哦。通信功能是指什么,指手机的通话功能吗。
我现在只是想把一个软件移植到GPS上,但对GPS不懂,怕它不像一般掌上电脑那样可以方便的移植软件(包括系统的兼容性),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是GPS的操作界面是不是像PDA一样,GPS功能只是其中的一个软件,不运行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pda,对吗

网友:
恩,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比如这是我手里的GPS导航仪

新科GPS-P600

产品类型 GPS导航仪
坐标航线 坐标基准 默认WGS-84
定位精度 水平精度 <15米
速度精度 <0.1m/s
WAAS跟踪性能 不支持
接收机 20个信道
其他描述 新科自主开发2.1版导航软件
主要性能

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CE 5.0
显示屏幕 液晶彩色显示屏
480×272像素
有背光显示
屏幕尺寸 4.3英寸
数据输入 NMEA,SiRF二进制
数据输出 兼容NMEA 0183
娱乐功能 掌上电脑功能
无线倒车后视
扩展性能

产品内存 1GB
接口类型 蓝牙
AV接口 耳机接口
存储扩充 SD/MMC兼容扩展槽,MINI USB
外观描述

我的开发配置EVC4.0+sp4可以吗

网友:
lenux说的不是GPS导航仪,而是有GPS功能的PPC/SmartPhone,在这些里面,主要还是文字处理日程安排/手机功能,GPS功能只是个辅助,就像FM,摄像头功能一样。

车载GPS导航仪,也分手持的和固定的,都是WINCE操作系统,一般都不会带GSM功能的。

手持车载GSP导航仪的其实就是一个带GPS的PDA,只不过车载用的会多车载充电器(从点烟器转成5V),车载支架(吸盘吸在前玻璃上,用以放置该PDA的)。

硬件上会使用大尺寸的单声道喇叭,因为要求导航时声音足够大,不然被环境声音一盖就没了。

另外,现在很多导航仪还多一个FM发射功能,是要将导航仪上的语音信号通过FM发射出来,再由车上自带的FM接收机(就是收音机了)接收并播放出来,这个是为了利用车上FM的大音箱,可以听导航声音,也可以听MP3歌曲。

固定的车载导航仪分前装和后装,其实功能和手持的导航仪差不多,只是由于体积大,有些功能可以做的很好。比如大的LCD,大的音响,和可以和车载DVD做在一起。

网友:
“我的开发配置EVC4.0+sp4可以吗 ”
原理上讲,可以。不过现实有些麻烦。

我们做导航PDA时,客户都会要求定制UI,启动不显示WINCE桌面,而且不允许终端用户用各种方法调出WINCE系统资源,比如资源浏览器,比如系统设置。

你这样开发出来的应用程序,即使能通过ActiveSync下载进去,也可能无法显示出运行界面。

新科的没用过,你先试一试。行就好,不行再讨论

网友:
好的,多谢shuiyan。刚才打电话问过新科的技术支持了,确实如你所说,被定制死了。
我还是考虑PD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