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过滤驱动:在OnStartDevice中构造IRP读U盘0扇区的问题

楼主:
开发U盘过滤驱动,在OnStartDevice中构造IRP,功能号为IRP_MJ_READ,然后发送此IRP包,读取U盘的0扇区,但是读不到。

代码:
    /*
    Buffer : 存放读取数据的缓冲区.
    Length : 需要读取的长度.(单位?)
*/
NTSTATUS TyReadSectorZero(PDEVICE_OBJECT DeviceObject, PVOID Buffer,ULONG Length)
{
    KEVENT event;
    NTSTATUS ntstatus = STATUS_SUCCESS;
    //初始化事件
    KeInitializeEvent(&event, NotificationEvent, FALSE);

    //取得中断级别,判断是否可用IoBuildSynchronousFsdRequest
    if(KeGetCurrentIrql() <= APC_LEVEL)
    {
        PIRP pReadIrp;
        LARGE_INTEGER lioffset = {0};
        IO_STATUS_BLOCK ioblock = {0};

        //调用IoBuildSynchronousFsdRequest构造IRP包,返回值即为指向IRP的指针.
        pReadIrp = IoBuildSynchronousFsdRequest(IRP_MJ_READ, DeviceObject, Buffer, Length, &lioffset, &event, &ioblock);
        //构造IRP包失败
        if(0 == pReadIrp)
        {
            KdPrint(("IoBuildSynchronousFsdRequest fail! \n"));
            goto _end;
        }

        //发送IRP
        ntstatus = IoCallDriver(DeviceObject, pReadIrp);

        //等待事件
        if(STATUS_PENDING == ntstatus)
        {
            KeWaitForSingleObject(&event, Executive, KernelMode, FALSE, 0);
        }

        if(ioblock.Information == 0)
        {
            KdPrint(("ioblock.Information == 0 \n"));
            goto _end;
        }

        KdPrint(("ioblock.Information == 0x%x \n", ioblock.Information));

        //函数返回
    }

_end:
    return ntstatus;
}

不知问题出在哪里?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不出问题,可能是读的时机不对,,,
   你是在哪判断是u盘的?

网友:
我不需要判断U盘,直接挂usb过滤驱动,在注册表里。
我也不知道哪里不对,可是就是读不出来啊,怎么回事呢?

网友:
12r1r1r1r121r

网友:
IoCallDriver返回值是什么?
但我怀疑在Start_PNP时,是不能对接受READ请求的

网友:
   只能在Read中处理。
   LZ是哪里人?

网友:
好久了阿,怎么没大侠解答?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通过别的方式解决了,但是没有主动构造irp读好。
而且现在有问题,插入u盘的时候,电脑有时会重启的。不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