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做如下功能么?

楼主(2008-11-10):
用51做如下功能么?
只需要用小键盘输入0000~9999任意数字,然后中间用.隔开,然后保存好,保存大概最大要50个左右,显示用LED,输入好后可以用USB跟电脑传输数据....可行么?
如果我需要把保存的数字用TXT文件保存是否是需要用到什么样的嵌入系统?这样的话需要用到什么芯片?用哪些最剩钱,最简单
做出这样的功能需要多少资金买齐元件
还有希望各位能给我提供点关于这方面的网站和资料,大三了想做个单片机,不知道做什么课题,就做这两个感觉比较简单的功能.
数字
资料

网友A:
可以,加一片D12或者串口转USB的芯片就行。

网友B:
USB转串口 存盘就写在你的电脑里吧 反正要和单片机通信的 估计几十块钱足够

网友C:
D12资料多,例子多,实在不行,买块开发板来学习。

网友D:
哈哈,这个我在行,不用楼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一片atmega8搞定,不过只能实现1.1,ouravr很多年前就有讨论

网友E:
如果用串口转,就用2102/2103好了,这个便宜,不过封装诡异,不好焊
如果硬要单片机带usb的,性价比最高的就是pic18f2550

网友F:
普通51+D12

网友G:
看来,得去搞一下带USB口的单片机
感觉一下才得,都落伍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