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傚倸鍊风粈渚€骞夐敓鐘偓鍐幢濡炴洖鎼オ浼村礋椤掍胶褰块梻浣告惈缁嬩線宕㈤懖鈹惧亾濮橆剦妯€闁哄被鍔戦幃銈夊磼濞戞﹩浼�

楼主:
51闂傚倸鍊风粈渚€骞夐敓鐘偓鍐幢濡炴洖鎼オ浼村礋椤掍胶褰块梻浣告惈缁嬩線宕㈤懖鈹惧亾濮橆剦妯€闁哄被鍔戦幃銈夊磼濞戞﹩浼�
LED濠电姷鏁搁崑鐐哄垂閸洖绠板┑鐘宠壘缁犱即鏌涘┑鍕姍闁绘帒锕弻銊╂偆閸屾稑顏�
濠电姷鏁告慨浼村垂瑜版帗鍋夐柕蹇嬪€曠粈鍐煙椤栧棗鍚橀妶澶嬧拻濞达絿枪椤ュ繘鏌涚€n亜顏€规洘鍔栭ˇ鐗堟償閿濆洨鏆ラ梻浣烘嚀婢х晫鍒掗鐐茬;閻庯綆鍠楅悡銉╂煟閺囩偛鈧湱鈧熬鎷�
濠电姷鏁搁崑娑㈩敋椤撶喐鍙忓ù鍏兼綑绾惧潡鏌涘▎蹇fЦ闁搞劍妫冮弻銈夊箹娴h閿銈嗘礉妞存悂骞堥妸銉建闁糕剝顨呴~鈺呮⒑閸涘﹤鐓€闁瑰嚖鎷�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一个关于WriteFile的问题
grapesmile
grapesmile

网友A(2008-08-28):
一个关于WriteFile的问题
在编写串口通信程序时,我看到的
WriteFile(
HANDLE hFile, //串口的句柄
LPCVOID lpBuffer,
DWORD nNumberOfBytesToWrite, //要写入的数据的字节数
LPDWORD lpNumberOfBytesWritten,
LPOVERLAPPED lpOverlapped
);
的大部分示例中,第二个参数中的大部分都是 char数组,所以想
问一下这个参数可以是别的形式,例如CByteArray可以吗?
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数据
通信
程序

网友B:
CByteArray类,应该不行吧,你可以先读出来再操作啊,这样不是很好吗?除了转成类之外其他的通过强行转换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谢谢楼上,
请问楼上的意思是先读到比方说字符数组中然后再转换吗?

网友D:
明明是写,怎么说到读了?
楼主可以试试看。
不管什么类型的数据,在内存中都是二进制的,类型的不同只是以不同的眼光去取数据。

网友E:
谢谢楼上,我也同意楼上观点。
我昨天这样试:
CByteArray buffer;
给buffer中放些值,然后
WriteFile(m_hIDComDev,buffer,size,&dwNumByteWritten,NULL)
但是出现error,说'WriteFile'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2 from 'class CByteArray' to 'const void *'
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F:
这里要用指针强制转换一下(void*)&buffer,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最后结果是不是你想要的就很难讲了
要看CByteArray的内存分布

网友G:
谢谢楼上,
请问楼上下列做法是否最好:
将CByteArray buf转换成char数组(另外我的buf中第一个值是“0XFC”,而char型ASC范围是+128--负128).
然后用writefile();
这样做数据会不会丢失数据或改变数据而达不到想要的目的?谢谢

网友H:
转成BYTE数组。

网友I:
谢谢楼上各位。
还麻烦问一下,转成byte数组可以吗?7楼那种做法可以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