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诡异的问题

楼主:
问题一:
我自己做了一块2410的底板,核心板是买的。
我在底板上将缓冲芯片74245的一边接在了核心板的数据线(md0-md7)上,另一边接在了存储器芯片上。就是说核心板的数据线作为输入使用的。
存储芯片占用的是BANK4。
一焊上这个芯片,芯片就不能启动了;一取下来,又能启动了。
请问这是个什么问题?
缓冲芯片能将2410拉死吗?我想不至于吧,我看三星的2410demo板上也有将2410的数据线接到74245上。
我在底板上用了网卡芯片,这个也用到了数据线,数据信号会不会有冲突?
问题二:
有一段时间,焊上245芯片也能启动了,不过要复位很多次才行。
并且还有个现象:
我在给板子上电的时候,发现核心板不能启动。但是上电大概几分钟左右,断电,再把核心板拔下重新插上,再次上电,板子就能正常启动了。
请教,各位,这是个什么问题?
大侠帮忙啊!!

网友:
1  245的使能和 方向管脚你处理对了吗?必须处理好ngcs 和 nre等信号才能不影响核心板
2  可能你用的是原来的内核和驱动。但裁减了一些设备 。但相应的管脚没有处理造成的

网友:
非常明显,有不该悬空的管脚没处理好,很有可能是悬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