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關於CPEN的字型問題

楼主:
請教一下各位關於CPEN的字型問題~
小弟是個剛接觸WINCE的新手,現在想在WINCE 5.0下要畫一條線
小弟的CODE如下
g_nPenStyle 的定義為切換字型,初值為1
當按下按鈕A~則設定g_nPenStyle為1,變換字型為PS_DASH
當按下按鈕B~則設定g_nPenStyle為2,變換字型為PS_SOLID

現在小弟遇到的問題為~字型根本不會變換~
想請板上高手幫忙一下!!!到底是哪有問題!!感激不盡!!

CPen pen;

if (g_nPenStyle == 1)
{
if (!pen.CreatePen(PS_DASH , width, color))
return;
}
else
{
if (!pen.CreatePen(PS_SOLID, width, color))
return;
}

CPen *oldPen = dc.SelectObject(&pen); // 設定DC物件使用pen物件
dc.MoveTo(StartPnt); // 移至直線起點
dc.LineTo(EndPnt); // 移至直線終點
dc.SelectObject(oldPen); // 還原選取的畫筆物件
DeleteObject(pen);

网友:
可能是刷新的问题,LZ试试在不同 的地方画线

网友:
小弟知道了!!
看了MSDN後,是因為設備單位預設必須為1或更小才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