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声道设置的问题!急切需要帮助,谢谢了

楼主:
我使用directshow编写了一个mp3播放软件

现在已经正常播放了,但是,我试着设置了一下声道,使用IBASICAUDIO的PUT_BLANCE能设置,但是好像只是软件上设置到了,我不短的播放MP3,播放同一个曲目,中间不做任何动作,声道设置为LEFT,但是,连续播放几次后,出现声道对调了,也就是说,本来应该是左声道又声音的,但是播放几次之后变成右声道有声音,但左声道没有声音,这样连续播放很久,我发现,他在两个声道中来回不断的切换,很不稳定!

上次我提过问,照您说的使用waveoutsetvolume,第二个参数高字节设置左声道,低字节设置右声道,但是我试验了很多次,高字节无论怎么设置,两个声道音量相同,降低低字节,两个声道音量同时音量减小,也就是说,这两个声道都使用低字节来设置了,而高字节不管用!

希望您能提供一点帮助

软件平台:wince420

硬件:s3c2410、uda1341

网友:
哈哈~,我也刚用directshow写了一个MP3播放器。但我没有实现左/右声道切换的功能!

但directshow播放时,好像是对声音的控制有问题。比如设置了声音大小,播放下一首时,声音会自动变化到默认。所以我在播放下一首时,重新设置了音量。我不清楚左右声道切换的功能是不是也存在directshow的问题。

所以我建议你每次播放歌曲的时候,设置声道。

网友:
请问你设置左右声道是用的IBASICAUDIO的PUT_BLANCE吗!
我每次都设置了的,同样不稳定,那个是软件设置的

我现在想控制的是硬件左右声道

网友:
如果硬件能提供这样的驱动最好,directshow的左右声道切换功能我没有实现过。

网友:
软件平台:wince420

硬件:s3c2410、uda1341

1、这个里面的驱动程序大部分并没有实现左右声道,两个声道声音相同, 检查你的驱动是否支持双声道音量调节
2、大部分现在的2410驱动中没有细致处理左右声道的数据,也许两通道相同,也许不同, 根据不同的音频芯片, 也许单声道和双声道出来的效果差很多,两方面原因:1、硬件设计是否是双声道的电路?2是否是双声道单信号但语音数据是单声道数据,通过耦合方式(反相)来实现的双声道3、你的功放是否是双声道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大部分现在的2410驱动中没有细致处理左右声道的数据,也许两通道相同,也许不同, 根据不同的音频芯片, 也许单声道和双声道出来的效果差很多,两方面原因:1、硬件设计是否是双声道的电路?2是否是双声道单信号但语音数据是单声道数据,通过耦合方式(反相…

这个搞得好像就太复杂了点

我看了驱动,就是没有支持双声道的音量调节!
正在进行修改o(∩_∩)o...

网友:
没有驱动支持,貌似比较难实现。

网友:
wince5.0好像是实现这个功能的,
有谁有5.0的驱动,能发给我一份,我参考一下
谢谢了
so_zhou@qq.com

网友:
我今天把驱动修改了
在修改的过程当中我发现,1341没有控制左右声道音量的功能,
在我使用的BSP包里面,他的实现方式是通过改天左右声道的增益,在修改之前,他没有使用waveoutsetvolume()的高16位
我把这个功能添加进去,调试成功!

今天下午,我连续播放几个MP3的时候,同样的问题出现了,左右声道自己切换了,
我设置的是左声道!偶尔会出现一个右声道在发音,左声道没有声音!

始终不能稳定的实现使用确定的声道放音功能!

希望大家帮助!
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