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一个在c8051f片子上申请块较大的buf?

楼主:
使用的是C8051F020,程序需要申请一块十几k的buf,可是片内的ram只有8k,想申请在片内的flash区不知道可不可以?我看到有些例程是定义了较大的数组在code区域,但是定义好是固定的,不会有所改动了。而我需要的buf是能随时改变里面的值的,但这种操作编译的时候总是报错,是不是片内的flash区域不能随便写呢,只能随便读?
我知道有些flash是使用页编程的操作方式,所以不能随即写,那有什么方法可以达到我的目的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只能外扩RAM。要不就改一下实现方法,申请一块合适的BUF然后存进FALSH再读数据。

网友:
外扩内存吧呵呵。
flash操作起来速度有限,而且经常擦写减少寿命

网友:
C8051F系列好像不能扩RAM啥的吧

做死了的

写到别的外顾存上吧

呵呵

网友:
可以用内部flash存储东西,只不过稍微繁杂点. 只要不是非常频繁,寿命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C8051F一般型号 外部XRAM(未扩展)有4KB或8KB Flash64KB

我见过他公司的一个demo关于USB的 使用一个数组将Flash中每一页的地址存好 然后要访问或者修改时 直接访问数组 擦写指定页的Flash 而且时间比你想象的要快 应该是us级的

如果你的数组特别大 可以想想如何缩小 或者分开存放

虽然比较麻烦 但是值得你试试

网友:
不懂,帮顶,外挂RAM

网友:
只能外扩寄存器,内部寄存器就那么大

网友:
记得应该有可以外括ram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