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 5 build过程中能否区分当前设置的locale?

楼主(2008-05-12):
wince 5 build过程中能否区分当前设置的locale?
我想根据当前wince 设置的locale来修改一个registry的设置,比如,如果当前build的为chinese,
则desktop的背景为中文图片,如果build的为english版本,则设置为英文图片,这个需要修改platform.reg
能否在这个reg中通过IFDEF的设置来得到当前build的locale?build chinese的版本时有什么特别定义的变量吗?
registry
wince
英文图片

网友A:
我想你是要取得defaultlanguage吧,那么可以用GetSystemDefaultLangID

网友B:
Build过程好像不行吧,但可以在代码中进行设置

网友C:
编程实现我成功了,但是一些设置我想在build过程就自动设置OK
PB build 中文的时候,会自动把菜单设置为中文,这个应该在build中可以设置 但是我没有找到怎么设置

网友D:
可以的。对Language的变量进行判断
IF LOCALE="0409" Then ;代表简体中文
IF LOCALE="0804" Then ;代表美国英文
详细可搜索PB帮助Language Identifiers and Locales

网友E:
谢谢! 你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