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的问题!!

楼主(2008-07-15):
关于gps的问题!!
请问室内gps和室外gps一样吗?不一样的话,有什么区别吗?搜到卫星的方法也不一样吗?不知道室内gps和室外gps都是怎么搜到卫星的个数的?有例子给借鉴吗?请高手指点一下!
gps

网友A:
从来没听说过有室内GPS和室外GPS这样的说法。
真正的GPS就是从卫星接收信号来定位,室内一般收不到信号,所以不能定位。
为了解决室内定位问题,发展出了AGPS,和惯性导航技术;AGPS就是使用运行上的GSM,CDMA等信号来实现辅助定位,惯性导航就是使用陀螺仪等。

网友B:
谢谢,我也是听别人说的,自己不清楚才会发帖问的

网友C:
室内信号的是通过天线接收进来的

网友D:
室内信号需要通过转发器送进来,一般还会带有放大作用。不过这一般用来测试用。
估计lz说的是室内定位系统(忘了怎么拼写了),而不是通常意义说的GPS系统。
因为卫星GPS定位在室内是几乎无效的,所以对于一些行业需求就无法满足,所以就衍生了室内定位系统。
如果有条件设置GPS转发天线的,可以继续利用GPS信号。如果无条件的,就得利用基站了(就像手机那样),定位精度不会很高,大概5-10米的样子,大致定位。
算是个新兴领域。

网友E:
对,我的就是用来测试的,可是我老读不到卫星个数和它的PRN值,我们gps室内信号是通过转发器送进来的,只有一个,可是测试要求能读出卫星个数和它的PRN值,有个同事是做室外的,他就可以读出来卫星个数和它的PRN值,我用他的方法也读不到,他说室内的这个和室外的不一样,所以方法也不一样,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