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CE5.0中,如何加载USB蓝牙适配器

楼主(2008-03-12):
Windows CE5.0中,如何加载USB蓝牙适配器
我使用USB蓝牙适配器,系统是CE 5.0,CPU是2410
在内核中加入了与蓝牙有关的所有特征。
但现在在控制面板中双击蓝牙属性后,点扫描设备,弹出10050错误,提示找不到设备
各位大侠是否知道这里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设置和调整
还是说CE对于USB蓝牙挑型号,谁知道哪种型号的蓝牙比较好用啊。
另外我用相同选项做了一个CEPC,并启动了PC机,使用蓝牙是一样的问题。
蓝牙
蓝牙适配器
windows
控制面板
如何

网友A:
选择csr兼容的,比如bc4的芯片.
传输层不需要额外指定,它会自动按照先检测pnp蓝牙设备,后找内建蓝牙设备的顺序查找硬件接口.因此不需要额外蓝牙驱动.ce直接内置的bthusb.dll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B:
谢谢,不过现在的USB蓝牙芯片都太新了,好像对4.2和5.0支持的都不太好,我在沈阳这边买了N多的模块,都不能用。
能介绍一款能用的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