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GPIO控制!谢谢

楼主:
硬件平台:2410
软件:    wince420

在应用中,IIS有4条线,其中一条是左右声道的控制(LRCLK),在设置GPIO寄存器的时候,必须把他设置成相应的功能。

问题来了,如果现在我正在播放声音,但是我又需要将LRCLK这个引脚配置成其他的功能,比如说输出功能,这个时候,IIS的LRCLK输出会影响到输出功能吗!

再打个比方,我的液晶显示器正在工作,这个时候我把其中一个引脚配置成了其他功能,这时液晶输出会不会影响到我需要的输出!

还有个问题就是:将一些IO口设置成特殊功能的时候,他是否使用了IO口的数据寄存器!

网友:
不是很明白。
控制寄存器就是控制引脚啊,你想控制引脚就得控制它的寄存器啊。

当你切换功能的时候,肯定是通过修改寄存器来实现的,对于原先的应该是关闭了,好像系统会保护的吧,不能这么随意更改来更改去吧。

网友:
一个IO口同时只能用于一个用途,象你这样用,不乱才怪。

特殊功能寄存器当然不用数据寄存器了。

网友:
我试验了一次,用示波器测试了一下
正如我所说的I2S总线,将LRCLK配置成LRCLK的时候,数据正常输出,波形也正常,
然后配置成输出,使用GPIO的数据寄存器输出!这个时候LRCLK的输出不会影响到GPIO的输出,但是I2S输出的音频信息却不能正常播放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楼主真是强:),但是这样数据寄存器,和控制寄存器混用,应该很不严谨吧.

网友:
那是当然咯

还有个问题
比如在我们的应用里面,不需要液晶显示器,但是液晶驱动又不能去掉,也就是说,某些程序需要图形界面,那我们肯定不能去掉液晶驱动了,

哪么我们就可以把那些液晶的引脚配置成自己需要的,液晶的显示数据不会影响到我们需要的输出!

这个还没有试验过,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网友:
GPIO口的可控制输入/输出功能和其特殊功能是不可同时存在的。
配成GPIO口功能后,特殊功能不会对其有任何影响。

你可以想象成特殊功能控制器有开关接到GPIO口上,如果配成普通GPIO口,这个开关就断开了,控制器随便怎么输出,都送不到GPIO口上,所以不会影响GPIO口。

IIS这样,显示接口也一样。

不过,“比如在我们的应用里面,不需要液晶显示器,但是液晶驱动又不能去掉,也就是说,某些程序需要图形界面,那我们肯定不能去掉液晶驱动了,

哪么我们就可以把那些液晶的引脚配置成自己需要的,液晶的显示数据不会影响到我们需要的输出! ”

要看具体的需求了。

配成GPIO后,LCD显示输出是不会影响GPIO状态。

但是配成GPIO后,LCD直接就没有输出了!液晶屏就没显示了。既然“某些程序需要图形界面”,那液晶屏肯定是要的,相应的接口也肯定是要用的。

驱动的加载,一般只在初始化的时候才会配置相应管脚的功能,以后一般就不会再次配置了。除非你有意的去做。

那么,系统开机,加载了LCD驱动,相应的管脚被配置成LCD接口功能,LCD能显示。 然后,你将这些引脚配成GPIO口,那么LCD就无法显示了。注意,不是LCD驱动无法工作,而是最终的数据信号无法从正确的管脚上输出去。在系统程序里看,LCD驱动还是工作正常的。

此时,一个程序需要调用图形界面来显示,它可不知道外面没法显示,而是直接调用OnPaint()。。。。。程序运行肯定是正常的,正确的。但是LCD上什么都不会有,因为显示数据无法传送到LCD上了。

唉,敲的真累。

网友:
非常感谢shuiyan 的精彩回答

现在终于搞清楚了,非常感谢

网友:
能有帮助就好,不过怎么选2410呢?至少也该选2440呀。何况越老的芯片,性价比越差。哪天停产你都不知道的。Samsung的重心已经在ARM11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