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testsql.exe无法运行?

楼主:
我在学用sqlite数据库. 现在成功编译了sqlite3.lib. 并且我也用EVC写了个测试程序testsql.exe.
由于testsql.exe文件编译时用到了sqlite3.lib库文件. 因此我将sqlite3.lib和testsql.exe同时加到nk.bin内核文件中了.
可是我运行testsql.exe文件后提示"找不到"testsql"(或他的某一个组件).请确认路径和文件名正确并且所需要的库全部可用".
为什么我的testsql.exe无法运行?

网友:
确保sqlite3.lib已经在os中存在,并且引用的路径正确。

或者sqlite3.lib已经在\\windows目录下

网友:
sqlite3.lib和testsql.exe在同一个路径\\windows下. 只要不调用sqlite3.lib中的API函数. 运行testsql.exe就没问题. 只要程序中有sqlite3.lib的API就无法打开该.exe文件.

网友:
为什么要加到NK中去啊? 这个lib又不需要注册的,直接跟exe放在一起就可以, 程序内将lib添加到Link中去就可以.

网友:
程序内将lib添加到Link中去就可以.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将两个文件直接copy到CE设备中去.打开这个exe文件就出错. 可能是exe文件中用到的API无法自动到那个lib文件中去找的原因.
请问如何CE下一个EXE文件执行需要某一个lib静态库时候. 是怎么自动到那个lib文件中去找库文件?

网友:
CE需要使用完全路径,不支持当前目录的概念。所以LZ加载DLL,是否写成:“\\windows\\sqlite3.lib”?

网友:
我的lib是静态库. 不是DLL动态库文件. 我是在bib文件中将这两个文件一起加到nk.bin内核里的.
因此在ce目标板上. 他们都在\\windows\\目录下的.

网友:
都在Windows目录,也要写全路径。

网友:
谢谢91program的解答.
您说的写全路径是写在哪里? 我在EVC的程序里没有注明路径. 在EVC下setting->link下的object/library modules下加了sqlite3.lib.
编译OK. 是否如果要在CE目标板中运行还的使用什么方法在exe文件的源代码中动态加载这个lib库?

网友:
你的静态库的话应该在编译时就被编译到你的exe中去了。
在使用中就不需要lib文件了。

1、可能你用的不是静态库而是动态库。
在编译时需要用到.lib,但是程序运行时却需要.dll。

看你的情况有可能是这种。
需要你加入dll.

你可以在你的设备中的exe目录下加入dll来解决。

2、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的静态库的编译选择的sdk类型和当前使用的平台不匹配。

网友:
1. 我编译的时候用的静态库. 没有用过DLL. 编译与运行时所需要的库不是一样的吗? 请教中..
2. 再次检查了我的静态库编译所选择的SDK与CE目标SDK平台一致.

看来只能自己写个测试程序来测试CE下怎样使用LIB库文件啦

网友:
Alt + F7
Link...
添加 XXXX.lib

网友:
动态库在编译时是需用用到一个.lib的,只是在编译时使用。
但是在实际使用中还是需要一个dll的。

静态库和动态库的建立时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静态库建立后生成的是一个lib,然后程序使用后,在发布时不需要提供额外的库文件。

动态库建立后生成一个lib, 一个dll.
其中lib是和一个.h文件配合使用,供开发用。该lib只是一个链接库,目的是让compile, link能通过。

dll是发布后的exe实际运行时需要调用的。

你看看你的库编译后在生成的目录下有没有dll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