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Focus 奇怪的现象

楼主:
我打开了一个WordPad(它是由好几个窗口组合在一起的),用触摸笔点一下,输入编辑窗口就获得了键盘光标,即输入焦点,但是我用在EVC中用GetFocus函数去获取键盘光标所在窗口的句柄为0?
我用GetForegroundWindow函数获得的是键盘光标所在窗口的父窗口的句柄,我用GetWindow函数也没成功,我应该怎样获取键盘光标所在窗口的句柄?

网友:
楼主说的是否是这个意思:
你想在自己用EVC写的程序中获取当前打开的WordPad中的输入焦点的窗口句柄?

网友:
对,是这个意思

网友:
GetFocus()无法在进程之间使用,所以不能在一个应用中调用GetFocus()去试图得到另一应用中的光标所在的控件。

网友:
GetFocus的用法明白了,
但,根据我问题的描述,我应该怎样获取键盘光标所在窗口的句柄呢?

网友:
难道需要读取触摸笔所点击的坐标,判断在哪个控件的范围内?

网友:
首先得到父窗口句柄,然后调用
HWND ChildWindowFromPoint(
  HWND hWndParent,
  POINT Point
);   用当前坐标可以等到子窗口句柄,像ls说的一样^_^

网友:
        注意我不是用MFC哦,

      ......

        POINT point;
        HWND hwnd=NULL;
        HWND hwnd1=NULL;
        hwnd = FindWindow(_T("WordPad"),_T("Doc1"));
        GetCursorPos(&point);
        hwnd1=ChildWindowFromPoint(hwnd,point);
       .....
我用GetCursorPos获取不了坐标,我也试过GetCaretPos也不行。
请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A:
GetWindow(GetForegroundWindow, GW_CHILD);

GetWindow(GetForegroundWindow, GW_HWNDFIR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GetWindow(GetForegroundWindow, GW_CHILD);

GetWindow(GetForegroundWindow, GW_HWNDFIRST);

LS可能看我的问题描述看得不是很清楚:我打开了一个WordPad(它是由好几个窗口组合在一起的)
我在发贴之前已经试过GetWindow了,不成功。因为这个键盘光标所在窗口不是最顶层的,也不是最底层的,还有几个窗口和它的Z次序相同。

网友B:
你打开的WordPad是已完善程序,无法修改的吧。

那样相当于需要在你自己的程序里,获取另一个已打开程序中的焦点控件句柄了。

这样的需求可行吗?

网友:
应该可行的吧,很久以前可以向密码风格edit控件发送WM_GETTEXT消息来获取密码,虽然这个漏洞早就被修补了,但是获取edit句柄的办法应该还是有效的,以前就有挂载鼠标钩子获取当然坐标然后调用WindowFromPoint或者ChildWindowFromPoint来获得控件窗口的方法,当然应该也有别的方法,lz可以试一下,希望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打开的WordPad是已完善程序,无法修改的吧。

那样相当于需要在你自己的程序里,获取另一个已打开程序中的焦点控件句柄了。

这样的需求可行吗?

就是这个意思,在我自己的程序里,获取另一个已打开程序(WordPad)中的焦点控件的句柄

网友:
HWND TEMPchild = GetWindow(GetForegroundWindow(), GW_CHILD);

        HWND TEMPslide = NULL;

        TEMPslide = GetWindow(TEMPchild, GW_HWNDPREV);
        if(TEMPslide == NULL)
                TEMPslide = GetWindow(TEMPchild, GW_HWNDNEXT);
        if(TEMPslide)
                SendMessage(TEMPslide, WM_KEYDOWN, VK_RETURN, 0);

我用这种方式可以在输入框中实现回车。

还不能判断窗口类型。
GetClassName返回是空。

网友:
问题是这是WINCE,除了键盘钩子,连一般的钩子都无法做的。

这个需求比较独特,没做过,也没见过。有趣,准备也试验一下,一起讨论。

网友:
最近太忙,没有时间去试验这个,关注~

关键是在CE系统中,不像是桌面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 codeHWND TEMPchild=GetWindow(GetForegroundWindow(), GW_CHILD);

    HWND TEMPslide=NULL;

    TEMPslide=GetWindow(TEMPchild, GW_HWNDPREV);if(TEMPslide==NULL)
        TEMPslide=GetWindow(TEMPchild, GW_HWNDNEXT);if(TEMPslide)
        SendMessage(TEMPslide, WM_KEYDOWN, VK_RETURN,0);

我用这种方式可以在输入框中实现回车。

还不能判断窗口类型。
GetClassName返回是空。

就是你这个了,谢谢了

网友:
这样解决了?好,学习一下。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