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CE的启动问题

楼主(2008-03-04):
Windows CE的启动问题
我自己定制了一个镜像,已经成功的下载的目标板上了,我想让Windows CE启动后自动启动触摸屏校准程序,我知道触摸屏校准的系统调用是TouchCalibrate(),请问如何实现?
触摸屏
windows
如何

网友A:
在注册表中可以设定开机启动的应用程序~

网友B:
我还要在EVC下写个执行TouchCalibrate()函数的程序??

网友C:
修改注册表可以选择启用你的程序

网友D:
我想修改CEC文件来把我的应用程序加底呕埃系统镜像里去~
不知道怎么加

网友E:
在 bib文件里添加,然后把你得程序放进编译目录,make image ,不要rebu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