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模拟IC设计与使用VHDL语言设计IC的区别

楼主:
感觉模拟IC设计就应该是设计模拟电路.设计运放等,通过设计电路、在硅片上搭建TTL.CMOS......从而做成IC芯片;

而我经常看到说IC设计就是使用VHDL语言设计IC,写好VHDL语言后烧录到FPGA.CPLD.......从而做成芯片。

我想问的是这两者有什么区别?请大虾详解!

网友:
在线等啊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感觉模拟IC设计就应该是设计模拟电路.设计运放等,通过设计电路、在硅片上搭建TTL.CMOS......从而做成IC芯片;

TTL和CMOS都是数字化技术,一般不应该算做模拟IC设计。模拟IC设计一般指运放、AD/DA、功率器件、滤波器等的设计。
模拟IC设计属于IC设计的一种。

而我经常看到说IC设计就是使用VHDL语言设计IC,写好VHDL语言后烧录到FPGA.CPLD.......从而做成芯片。
VHDL/Verilog HDL/AHDL/图形化设计都是IC设计的一种方法。FPGA经常用做IC设计的前端验证,要真正的做成芯片,前端验证还只是较小的一步。

我想问的是这两者有什么区别?请大虾详解!

网友:
你说的模拟IC设计我想应该是 ASIC设计

我讲讲我理解的ASIC设计和FPGA设计的区别,以及你可能遇到的FPGA 和 DSP 和ARM的区别

FPGA 区别于ASIC设计 属于硬件设计的范畴 ASIC是硬件全定制 FPGA是硬件半定制
      具体来说 ASIC整个电路都由设计师设计的 用多少资源设计多少资源 一般多用于产品设计
      FPGA资源事先由厂商给定 例如Altera Xilinx等都提供不同系列的FPGA芯片 设计师可以在给定资源下做硬件设计开发

DSP 主要用于处理信号 事先算法 特点是多级流水 可以加快数据处理的速度 开发环境主要是C语言 可以说DSP应用的范围更专 DSP的设计
    可以理解为软件设计 设计师不需要太了解DSP的结构

补充几个小概念
    DSP愿意就是指数字信号处理 只不过DSP芯片由于主要功能是实现数字信号处理 实现各种算法 所以简称为DSP(数字信号处理器)
    FPGA一样可以做DSP(数字信号处理),就意味着可以用FPGA做硬件设计来实现DSP芯片的功能,当然,相比较专业的DSP芯片 成本太高

    现在除了FPGA和DSP之外还有一个近几年热门的产品 ARM
    ARM主要应用与手持设备和嵌入式产品 几乎笼罩了90%的市场份额 可以说ARM开发也偏向于软件开发 设计者主要是讲wince系统或者
    linux系统移植到ARM开发平台上,然后做各种软件应用开发

所以 FPGA 和 DSP 和ARM 这三个方向都有其不同的应用场合 很难讲谁更有前途 不过 作为我个人而言 更喜欢做硬件设计 所以我选择FPGA作为自己的方向 FPGA
    主要是给设计者提供了一个硬件平台 开发的核心还是需要独立的应用设计和高效的算法设计 所以设计者应该处理好工具的掌握和具体设
    计的区别
    而ASIC和FPGA的区别在于应用场合不同,ASIC是全定制式的,主要用于芯片开发,做产品用的,FPGA是半定制开发,偏向于做产品测试,验证什么的

网友:
VHDL/Verilog/SystemC/图形等方式基于FPGA设计芯片,主要针对数字芯片。设计中可反复烧写修改,可以有效降低前期开发成本。但是目前对模拟芯片的设计无法有效支持。

模拟芯片的设计就更传统了,没法用FPGA完美仿真,存在的风险就大的多。

网友:
我已经有了答案了,我的说法基本对。
   模拟IC设计就是要设计师自己设计IC的电路结构,属于模拟范畴,包括设计电路结构,电路参数(主要是运放的设计,个人觉得),然后把设计好的蓝图,在IC上用TTL、COMS、电阻......搭出电路,从而实现功能。模拟IC设计主要用在设计传感器、DC/DC、AD/DA、运算放大器、滤波器、PLL、RF等地方。
   逻辑IC设计属于数字范畴,主要是设计IC的逻辑功能,就是数字逻辑里面可编程阵列设计,后经历PLD、PLA、CPLD、FPGA......(逻辑IC设计可以设计CPU!)平常我们接触的大部分芯片都是逻辑芯片,什么74系列74LS06、74LS138.......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