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问题请教!!!

楼主:
请教高手:
  环境:MPC8270,   tornado   2.2   miniPCI设备与CPU的IDSEL#相连的地址AD22
  #define   INCLUDE_MMU_BASIC

PHYS_MEM_DESC sysPhysMemDesc [] =
      。。。
#ifdef INCLUDE_PCI
    {
    (void*)CPU_PCI_MEM_ADRS,  /* 0x80000000 */
    (void*)CPU_PCI_MEM_ADRS,
    CPU_PCI_MEM_SIZE,
    VM_STATE_MASK_VALID | VM_STATE_MASK_WRITABLE | VM_STATE_MASK_CACHEABLE |
    VM_STATE_MASK_GUARDED,
    VM_STATE_VALID      | VM_STATE_WRITABLE      | VM_STATE_CACHEABLE_NOT  |
    VM_STATE_GUARDED
    },
    。。。
    };
在vxworks的shell下输入:

->   d   0x80000000
80000000:
machine   check
Exception   next   instruction   address:   0x00778e20
Machine   Status   Register:   0x0004b030
Condition   Register:   0x22400080

7ffe54   vxTaskEntry         +60   :   shell   ()
773278   shell                     +18c:   7732a4   ()
7734c8   shell                     +3dc:   execute   ()
77364c   execute                 +d8   :   yyparse   ()
807f44   yyparse                 +7a8:   805e8c   ()
806004   yystart                 +8f8:   d   ()
shell   restarted.

请问映射后的地址不能访问,问题出在哪里??? 感谢!!!

网友:
先确认INCLUDE_PCI 是不是已经define了,CPU_PCI_MEM_ADRS是不是0x80000000这个值,感觉像是MMU表没有映射上去。

网友:
我也想了解,谢谢LZ.

网友: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

网友:
VxWorks中有一个专门的pciConfigLib – PCI Configuration space access support for PCI drivers
一般步骤(简单的说一下,具体可以参看我的Blog: NetMos 9845 PCI 串口扩展卡驱动)
1:pciFindDevice( ) – find the nth device with the given device & vendor ID

2:pciConfigInLong( ) – read one longword from the PCI configuration space
   读取BAR0~BAR5,intLine等值
3:判断该PCI设备是纯I/0设备(如:PCI串口扩展卡)还是需要Memory map的设备(如PCI显卡),这块需要参照一下PCI specification。
   如果需要做PCI Memory map,还需要获得PCI设备的内存大小,可以先保存BARx的基址,然后用pciConfigOutLong写-1到BARx获得PCI Memory的大小(可能需要经过转化才能得到),用原先保存的BARx值恢复BARx,现在可以进行Memory map,安装驱动,接下来用先前读到的intLine来进行中断连接。中间有一些细节,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