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弹出对话框引起的程序错误

楼主(2008-01-25):
关于弹出对话框引起的程序错误
在框架类接收串口数据,并通过消息传递给相应的VIEW类进行处理。但是VIEW类实现了通过常时间按住触摸笔弹出菜单的功能,点击菜单弹出一个MessageBox,当点击OK按钮时,就出现一个“致命的程序错误”?
菜单
触摸
对话框
程序

网友A:
感觉可能是MessageBox使view类的线程阻塞了。然后导致出了问题。
可以做一个非模式的MessageBox,或另起一个线程显示MessageBox来测试一下,看是否这个原因。
要是这个原因。主要调整线程间的处理。
要不是这个原因,看看哪里有内存溢出等问题。

网友B:
内存溢出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C:
我看是线程问题吧。窗口接受数据是在后台线程,MessageBox 是在UI线程,在CE里后台线程是不允许调用UI线程的。如果你是用.Net开发,可以调用 Form 的 Invoke 方法。搜索下MSDN。如果是用 MFC,可以考虑向主窗口发送自定义消息显示消息框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