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平台上的ALSA音频驱动的问题

楼主:
小弟最近正在移植S3C2440平台上的音频驱动,声卡芯片是Philips的UDA1341。其中基于OSS的驱动移植完毕,能正常放音和录音,但是ALSA驱动有一些问题,插上耳机后,只能听到一些“嗡...”的杂音,但我确定DMA已经工作起来了,用cat /proc/interrupts看到中断也正常。应该是有数据传送到DMA buffer中的。有没有那位大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如果放音正常,只有用耳机时有问题,我想肯定应该是Audio芯片的Path Register设置的问题吧,因为正常放音和用耳机听前面的通路是完全一致的,只有最后到PGA的选择时会有一点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放音正常,只有用耳机时有问题,我想肯定应该是Audio芯片的Path Register设置的问题吧,因为正常放音和用耳机听前面的通路是完全一致的,只有最后到PGA的选择时会有一点不同。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不是只有用耳机时有问题,是使用OSS驱动时正常,但使用ALSA驱动时就只能听到“嗡...”的声音。

网友:
我调出声音了,原来是混音器的设置问题,rate不太对。

网友:
我在QQ2440上不能录音,也是采用了uda1341,请问改如何改驱动?

网友:
汗,我的现在放出的声音居然变调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确认不是硬件问题,因为硬件跑4.2下的音频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