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G图片的显示问题?

楼主:
下面是在网上找的代码,可是不知为什么报这样的错误?
Mywork.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OleLoadPictur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long   __cdecl   ShowPic(char   *,struct   HWND__   *,int,int)"   (?ShowPic@@YAJPADPAUHWND__@@HH@Z)
Mywork.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IID_IPicture
Mywork.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CreateStreamOnHGlobal   referenced   in   function   "long   __cdecl   ShowPic(char   *,struct   HWND__   *,int,int)"   (?ShowPic@@YAJPADPAUHWND__@@HH@Z)
emulatorDbg/Mywork.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3   unresolved   externals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小弟该怎么办啊?在VC6.0++下可以编译通过,可在EVC4.0下面就编译不过了,出现了上面的问题.

//       lpstrFile:文件名(最好是包含路径在内)
//       hWnd
//       nScrWidth:输出图片的宽度
//       nScrHeight:输出图片的高度
//       nScrWidth、nScrHeight是输出图片的实际大小,换而言之是指缩放后的尺寸
HRESULT     ShowPic(char   *lpstrFile,HWND   hWnd,int   nScrWidth,int   nScrHeight)
{
        HDC       hDC_Temp=GetDC(hWnd);

        IPicture       *pPic;
        IStream         *pStm;
//         AfxOleInit();
        BOOL       bResult;
        HANDLE       hFile=NULL;
//         DWORD       dwFileSize,dwByteRead;
LONG     dwFileSize;
DWORD   dwByteRead;
      //打开硬盘中的图形文件
        hFile=CreateFile(_T("lpstrFile"),GENERIC_READ,FILE_SHARE_READ,NULL,OPEN_EXISTING,FILE_ATTRIBUTE_NORMAL,NULL);
        if(hFile!=NULL)//INVALID_HANDLE_value)
              {
                  dwFileSize=GetFileSize(hFile,NULL);//获取文件字节数
                  if(dwFileSize==0xFFFFFFFF)
                  return       E_FAIL;
              }
        else       return       E_FAIL;

//分配全局存储空间
      HGLOBAL       hGlobal   =   GlobalAlloc(GMEM_MOVEABLE,   dwFileSize);
      LPVOID         pvData     =   NULL;
      if(hGlobal   ==   NULL)
      return     E_FAIL;
      if((pvData   =   GlobalLock(hGlobal))   ==   NULL)//锁定分配内存块
      return     E_FAIL;
      ReadFile(hFile,pvData,dwFileSize,&dwByteRead,NULL);//把文件读入内存缓冲区
      GlobalUnlock(hGlobal);
      CreateStreamOnHGlobal(hGlobal,       TRUE,       &pStm);
//装入图形文件
      bResult=OleLoadPicture(pStm,dwFileSize,TRUE,IID_IPicture,(LPVOID*)&pPic);
//       (LPSTREAM   lpstream,   LONG   lSize,   BOOL   fRunmode,REFIID   riid,   LPVOID   FAR*   lplpvObj);     REFIID   riid//创建的Com对象的接口标识符
      if(FAILED(bResult))
      return       E_FAIL;
      OLE_XSIZE_HIMETRIC       hmWidth;//图片的真实宽度
      OLE_YSIZE_HIMETRIC       hmHeight;//图片的真实高度
      pPic-> get_Width(&hmWidth);
      pPic-> get_Height(&hmHeight);
//将图形输出到屏幕上(有点像BitBlt)
    bResult=pPic-> Render(hDC_Temp,0,0,nScrWidth,nScrHeight,0,hmHeight,hmWidth,-hmHeight,NULL);
    pPic-> Release();
    CloseHandle(hFile);//关闭打开的文件
    if(SUCCEEDED(bResult))           return       S_OK;
    else     return       E_FAIL;
}

网友:
链接库不存在。

网友:
那这个要怎么做?还请高手说详细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