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测试,贴段小程序,大家帮忙找问题!!

楼主:
各位大哥大姐好,工作就是问题叠问题,小弟我又来了...

开发板上有几个跳线,我写了一个测试的程序,却出问题了,大家帮忙看看...

跳线驱动部分内容:
BOOL Addr_Init()
{
        //地址映射
}

BOOL WINAPI  DllEntry(HANDLE hInstDll,DWORD dwReason,LPVOID lpvReserved)
{

}

DWORD JMP_Init(DWORD dwContext)
{

             Addr_Init();
             return 1;
}

DWORD JMP_Deinit(DWORD dwContext)
{
    //取消地址映射,释放内存等
}

DWORD JMP_Open(DWORD hDeviceContext,DWORD AccessCode,DWORD ShareMode)
{
         //相关引脚的初始化
         return 1;
}

BOOL JMP_Close(DWORD hOpenContext)
{
         //还原引脚状态
}

BOOL JMP_IOControl(DWORD hOpenContext,
                   DWORD dwCode,
           PBYTE pBufIn,
                   DWORD dwLenIn,
                   PBYTE pBufOut,
           DWORD dwLenout,
               PDWORD pdwActualOut
                                   )
{

    //这个部分返回引脚状态
    unsigned int pin = 0;
    pin  = g_pPIOB->PIO_PDSR & JUMP_MASK;

    pin = pin ^ JUMP_MASK;

    *((unsigned int *)pBufOut) = pin;

        return 1;

}

测试程序部分,一个按钮触发测试,有一个线程调用JMP——IOCtrol检测。如下
void CJump_TestDlg::OnButtontest()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DWORD IDThread;
        HANDLE hJumpTestThread;
        hJumpTestThread = CreateThread(0,0,Jump_Test_Thread,this,0,&IDThread);
        if(hJumpTestThread == NULL)
        {
                CloseHandle(hFile);
                hFile = NULL;
                return ;
        }
        else
                CloseHandle(hJumpTestThread);

}
DWORD CJump_TestDlg::Jump_Test_Thread(PVOID pArg)
{
                CString strCount;
                static unsigned int flag = 0xff;
                unsigned long Size =0;
                unsigned int Jump = 0;
                CJump_TestDlg *pDlg = (CJump_TestDlg *)pArg;
                CStatic * pTestStatic = (CStatic *)pDlg ->GetDlgItem(IDC_STATIC_RESULT);

                while(1)
                {       //KillProc =0的话,进程就执行,否则退出
                        if(KillProc == 0)
                        {
                        DeviceIoControl(hFile,0,NULL,0,&Jump,sizeof(unsigned int),&Size,NULL);

                         //执行显示操作
                        }
                        else if(KillProc == 1)
                                return 0;
                }
                return 1;
}

关闭测试按钮的代码如下;
void CJump_TestDlg::OnButtonclose()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if(hFile)
        {
                 KillProc = 1;
                 CloseHandle(hFile);
         hFile = NULL;

                 MessageBox(_T("关闭JMP"));

现象如下:从开始测试,到测试过程中,一点问题没有,好的很,但是当我点关闭测试按钮的时候,系统就没有反应了。
我想可能是存在什么死循环或者没有释放什么资源,但是我仔细看了好几遍代码,也没有得出什么结论,贴上来,让大家帮忙,谢谢了

在线等...

网友:
void CJump_TestDlg::OnButtontest()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DWORD IDThread;
   HANDLE hJumpTestThread;
        hJumpTestThread = CreateThread(0,0,Jump_Test_Thread,this,0,&IDThread);
   if(hJumpTestThread == NULL)
   {
       CloseHandle(hFile);
       hFile = NULL;
       return ;
    }
   else
       CloseHandle(hJumpTestThread);     //创建了线程,为什么又马上关闭掉?????

}

网友:
void CJump_TestDlg::OnButtonclose()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if(hFile)
{
KillProc = 1;

CloseHandle(hFile);
        hFile = NULL;

MessageBox(_T("关闭JMP"));
}
}

KillProc = 1;后,是不是要等待一段时间????

网友:
建立线程以后接着关掉我也不怎么明白,看书上都是这么写的,我就这么弄了...
等待一段时候好像应该有的,我这就去试试看...

哪位大哥把第一个问题给解答一下啊》
等 。。。。

网友:
楼上兄弟你说的两点我都是过了,效果还是那样...
各位兄弟,速度顶起来啊。。。。
急等.....

网友:
你这算是多线程吧?一个界面线程一个算是后台辅线程。
这就要线程间的通讯;
你可以这样:两线程建立消息联系。当按关闭按钮事,发送消息通知IOCtrol,让检测线程退出就可以了。

网友:
线程间的通讯问题!

网友:
你修改后的修改是什么样的?

网友:
将线程句柄设置为全局变量以后,
void CJump_TestDlg::OnButtonclose()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if(hFile)
        {
                 KillProc = 1;
                 Sleep(200);
         CloseHandle(hJumpTestThread);
                 CloseHandle(hFile);
         hFile = NULL;

                 MessageBox(_T("关闭JMP"));
        }
}

void CJump_TestDlg::OnButtontest()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DWORD IDThread;
//        HANDLE hJumpTestThread;
    hJumpTestThread = CreateThread(0,0,Jump_Test_Thread,this,0,&IDThread);
        if(hJumpTestThread == NULL)
        {
                CloseHandle(hFile);
                hFile = NULL;
                return ;
        }
//        else
        //        CloseHandle(hJumpTestThread);

}
就这样改了下。

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等待时间变成5秒试试

网友:
那么如我在程序中使用的静态变量来控制程序的退出不可以吗。
当关闭按钮按下的时候,应用程序中的变量变化是得线程条件不符合因而退出,,如此不可以吗》?

网友:
线程while里面加点延时

网友:
5秒,时间有点长吧...

网友:
while里加300ms延时,关闭的时候加1秒延时,测试看看

网友:
这好像不怎么是延时的问题,退出的时候加点延时还是必须的....在想想看

网友:
哦,对,wince有时间片的

网友:
各位帮忙...........

网友:
我觉得应该定义一个全局变量,在while里面每次都要检查这个全局变量,比如说就设置一个bool test;在你的close里面将test置为FLASE;而在while里面只要检查这个test为FALSE,就、退出循环。。。当然要在CLOSE设置为FLASE的时候加一个Sleep(1).1ms就足够了。。我没有试验,你看行不行

网友:
在close里面加延时

网友:
可以追中一下close.看他进来没有

网友:
n你所说的方法我尝试过了,不行,只是我这里还没有办法调试,无论是ActiveSync,还是TCPIP都没有办法建立连接,郁闷着呢还。。。大家帮忙了

网友:
可以把你的代码改一下。。。初始化的时候就把这个线程挂起来,用waitforsingleobject,也用个while.然后你点一下onbutton就set一下event,把你那个线程函数换成全局的。试试

网友:
那样编写的程序很弱智了,按一下按钮,测试一次,我需要他时时显现跳线状态

网友:
没有必要用线程,用Timer既简单又方便。

网友:
哥们。我回去试验了下,我像你这样在VC下写了个对话框的程序,是可以的,只是跟你用的那个线程函数不一样,我的线程函数是全局的,你的似乎是个成员函数。是静态的成员函数吗???我觉得应该调试一下,为什么不能建立连接呢。。。。。。是你的EVC有的地方没有设置正确吧

网友:
Timer 怎么用,可否说的 明白点?

网友:
恩,是的。我用的是静态成员函数,我该成全局的试试看。。

网友:
你的EVC不能调试吗?哥们

网友:
en ,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没有办法建立连接进行调试,ActiveSync 不行,TCPIP也没,郁闷死我了都

网友:
你有QQ吗?我想知道你的TCPIP为什么就不能连接

网友:
msn qiu_zhi2008@163.com
qq  403121259
用MSN吧

网友:
兄弟, 你多线程知识不过关,在 while(1) 里面的 return 0 前面加一句 Sleep(0); 把线程切换出去就行了。如果你不这样,线程会一直占用 CPU 时间片,导致你对话框的操作得不到及时响应,而你有有全局变量来控制线程,所以容易出问题。

网友:
兄弟,我按照你的方法在前面加了Sleep0 ,但是我发现根本就没有进入那个条件判断》。。。

网友:
DeviceIoControl(hFile,0,NULL,0,&Jump,sizeof(unsigned int),&Size,NULL);
后面加一句OutpudDbgMsg 看看有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