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B samples编译问题

楼主(2008-04-03):
求教:PB samples编译问题
%WINCEroot%\PUBLIC\COMMON\SDK\SAMPLES\SCWCSP 下的代码
在命令行下执行build以后,生成debug目录下生成.obj,.mac等文件
没有可执行程序,请问各位大侠应该怎么办,谢谢
PUBLIC
程序

网友A:
补充一下,问题也可以这样:怎样学习使用pb sdk目录下的samples
是直接可以编译运行,还是需要自己编写测试程序(用evc还是pb)
小弟刚接触wince,比较迷茫,望大家指导

网友:
LZ看看目录中的Makefile,生成的是什么文件。
可以试试将目录下所有源文件增加到EVC的工程中,进行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