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教高手,用MSComm如何实现下面的握手通信过程?
treetree600
treetree600

网友A(2008-04-21):
请教高手,用MSComm如何实现下面的握手通信过程?
用portMon获取的通信过程如下
705 15:50:25 aaa.exe IOCTL_SERIAL_GET_BAUD_RATE Serial0
705 15:50:25 SUCCESS
706 15:50:25 aaa.exe IOCTL_SERIAL_GET_LINE_CONTROL Serial0
706 15:50:25 SUCCESS
707 15:50:25 aaa.exe IOCTL_SERIAL_GET_CHARS Serial0
707 15:50:25 SUCCESS
708 15:50:25 aaa.exe IOCTL_SERIAL_GET_HANDFLOW Serial0
708 15:50:25 SUCCESS
709 15:50:25 aaa.exe IOCTL_SERIAL_SET_BAUD_RATE Serial0 Rate: 2400
709 15:50:25 SUCCESS
710 15:50:25 aaa.exe IOCTL_SERIAL_CLR_RTS Serial0
710 15:50:25 SUCCESS
711 15:50:25 aaa.exe IOCTL_SERIAL_SET_DTR Serial0
711 15:50:25 SUCCESS
712 15:50:25 aaa.exe IOCTL_SERIAL_SET_LINE_CONTROL Serial0 StopBits: 1 Parity: SPACE WordLength: 8
712 15:50:25 SUCCESS
713 15:50:25 aaa.exe IOCTL_SERIAL_SET_CHAR Serial0 EOF:0 ERR:3f BRK:3f EVT:0 XON:11 XOFF:13
713 15:50:25 SUCCESS
714 15:50:25 aaa.exe IOCTL_SERIAL_SET_HANDFLOW Serial0 Shake:1 Replace:0 XonLimit:2560 XoffLimit:640
714 15:50:25 SUCCESS
715 15:50:26 aaa.exe IOCTL_SERIAL_GET_COMMSTATUS Serial0
715 15:50:26 SUCCESS
716 15:50:26 aaa.exe IRP_MJ_READ Serial0 Length 6
716 15:50:26 SUCCESS Length 6: 00 7E 03 49 4C 00
-----------------------------------------------------------------------------------
我这样写的:
MSComm1.CommPort = 1
MSComm1.Settings = "2400,S,8,1"
MSComm1.RThreshold = 2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MSComm1.NullDiscard = False
MSComm1.Handshaking = comXOnXoff '这个值就是1
MSComm1.ParityReplace = ? ' 不知道填写什么
MSComm1.PortOpen = True
但是数据的同步还是有问题
象这样的通信控制该如何实现:
Shake:1 Replace:0 XonLimit:2560 XoffLimit:640
通信
如何

网友:
通信协议 最好自己规定
譬如:
发送时:引导码,长度,命令,参数,校验;
底下下处理
可以先判断 引导码
再根据长度接受 字符
然后 判别命令,做相应处理
返回:
返回码,长度,命令,返回内容,校验
上面的处理,同 底下处理

网友B:
有点难度哦

网友C: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