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FN驱动程序的Init函数是否创建了线程?

楼主:
今天在看UFN_Init函数,一直找不到创建线程的函数,不知道是否有创建?

UFN: USB Function Controller Driver(就是WinCE设备作为Client时的驱动)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创建线程呢?

另外你用的什么系统别人更本不知道,你确定你的和别人的一定一样吗?

网友:
引用楼主 Panghuang 的帖子:
今天在看UFN_Init函数,一直找不到创建线程的函数,不知道是否有创建?

UFN: USB Function Controller Driver(就是WinCE设备作为Client时的驱动)

虽然不知道你你使用什么系统,但是这个Init一般是帮顶线程的,创建线程在另外一个地方,
还有,楼主有源码还不是好办,使用find in file功能一下子就能找出来。

网友:
UFN_Init是MDD层里的代码,服务线程的创建应该是在PDD层里做的,如2440的BSP是在UfnPdd_Start()里创建了两个线程,这两个代码在编译的时候是链接在一起的

网友:
我看的是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FN里面的代码, 是想理解WinCE作为设备端的时候BUS总线控制器和Function的Client驱动是怎么交互工作的

网友:
是想理解WinCE作为设备端的时候BUS总线控制器和Function的Client驱动是怎么交互工作的
init没有创建线程啊。这个问题太大了,想看具体的东西还是看看START READ一系列的代码,INIT只是初始化工作。

网友A:
我明白了,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对您有帮助,INIT函数可是不调START一系列PDD层的函数的。那些是系统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明白了,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对您有帮助,INIT函数可是不调START一系列PDD层的函数的。那些是系统调的。

兄弟,是否可以这样理解,Init的时候不启动线程,就是说总线驱动不处理中断,只是被动的由其他线程来调用其IoControl的函数?
这样的话总线驱动好像是一谭死水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