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tform Builder修改注册表无效

楼主(2008-10-22):
Platform Builder修改注册表无效
Hi All,
我在CE5.0下开发。写了一个流式驱动,然后在PB上修改了platform.reg文件,添加了这么一段: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WPA_SUPPLICANT]
"Prefix"="WPA"
"Dll"="wpa_supplicant.dll"
"Index"=dword:1
; NDISUIO must load before us..
"Order"=dword:5
然后生成nk.bin文件。我检查了生成的reginit.ini文件,发现确实这段已经添加进去了。
烧写,开机,结果通过注册表修改工具从板子上读到的注册表里,根本没有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WPA_SUPPLICANT这一项
自然驱动也没有加载。
有没有哥们遇到过这种问题?或者给个建议?非常感谢!
开发
before
修改注册表
工具

网友A:
貌似没有问题啊。关注一下

网友B:
是啊,不应该有问题的
肯定是LZ那里操作有问题,再仔细查查

网友C:
reginit.ini中有,一般就不会有问题了。
你确认你是烧写的最新的NK.bin?

网友D:
理论上这种问题应该是自己粗心造成的

网友E:
通过在qq群的帮助,终于知道原因了,因为我每次都是按板子的复位键,而没有断电。导致内存里的内容没有被清掉。现在断电再开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的关注。
顺便帮群做个广告哈:7254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