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读取与字符抽取问题

楼主:
        char pbyReadbuf[100];
        CString tmpstr,temp;

        if( !myFile.Open(_T("\\myfile.txt"), CFile::modeRead,&e) )
  {
        #ifdef _DEBUG
        afxDump << "File could not be opened " << e.m_cause << "\n";
        #endif
  }
        myFile.Read(pbyReadbuf,myFile.GetLength()+1);
//文件内容是“NO.\t\tName\t\tTest_ID\t\tTest_Date\t\tSex\t\tAge\t\tDepartment\t\tRemark\r\n”
        pbyReadbuf[myFile.GetLength()] = '\0';
        myFile.Close();

int widecharlen=MultiByteToWideChar(  //计算从Ansi转换到Unicode后需要的字节数
  CP_ACP,
  MB_COMPOSITE,
  pbyReadbuf,  //要转换的Ansi字符串
  -1,  //自动计算长度
  0,
  );
//tmpstr.GetBuffer(widecharlen);  //为转换后保存Unicode字符串分配内存
MultiByteToWideChar(  //从Ansi转换到Unicode字符
  CP_ACP,
  MB_COMPOSITE,
  pbyReadbuf,
  -1,
  tmpstr.GetBuffer(widecharlen),  //转换到tmpstr
  widecharlen  //最多转换widecharlen个Unicode字符
  );

        int length = tmpstr.GetLength();
为什么length=0?
如果要读取的内容中的"NO."、“Name”等逐一抽取又如何操作呢?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myFile.Read(pbyReadbuf,myFile.GetLength()+1); //为什么要加1?

可以直接用CString去等的

用:
tempstr = pbyReadbuf;

代替:
/*
int widecharlen=MultiByteToWideChar(  //计算从Ansi转换到Unicode后需要的字节数
  CP_ACP,
  MB_COMPOSITE,
  pbyReadbuf,  //要转换的Ansi字符串
  -1,  //自动计算长度
  0,
  );
//tmpstr.GetBuffer(widecharlen);  //为转换后保存Unicode字符串分配内存
MultiByteToWideChar(  //从Ansi转换到Unicode字符
  CP_ACP,
  MB_COMPOSITE,
  pbyReadbuf,
  -1,
  tmpstr.GetBuffer(widecharlen),  //转换到tmpstr
  widecharlen  //最多转换widecharlen个Unicode字符
  );
*/

int length = tmpstr.GetLength();

CString 有find函数的.可以抽取

if (tempstr.find(_T("No.")));....

网友:
很好,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用tmpstr.format(_T("%s"),pbyReadbuf);,然后在显示就会乱码呢?

网友:
tmpstr = pbyReadbuf;

这种做法会使cstring去自动找一个匹配的函数来处理字符的转换。

format是cstring的格式化函数,其中并不会处理字符的转换。

找个源代码看一眼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