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dows ce如何通过网线下载程序?

楼主:
我刚开始学习使用windows ce,在s3c2440芯片上使用,使用EVC,但是不知道如何采用网络的方式将程序下载到板子中.我用USB连接经常会出问题,会显示通信错误,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想换种方式下载.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下载时选择以太网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时选择以太网就可以了

可是我板子也总得有个连接设置什么的吧?通过什么连接呢?是直接连接到电脑还是局域网呢?

网友:
直接连电脑

网友:
我一般选择manual server 局域网和直连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