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有熟悉lwip的吗? 问个在inet.c文件中有个inet_chksum_pseudo()的函数相关问题。

楼主:
函数原型如下:

/* inet_chksum_pseudo:
*
* Calculates the pseudo Internet checksum used by TCP and UDP for a pbuf chain.
*/

u16_t
inet_chksum_pseudo(struct pbuf *p,
       struct ip_addr *src, struct ip_addr *dest,
       u8_t proto, u16_t proto_len)
{
  u32_t acc;
  struct pbuf *q;
  u8_t swapped;

  acc = 0;
  swapped = 0;
  /* iterate through all pbuf in chain */
  for(q = p; q != NULL; q = q->next) {
    LWIP_DEBUGF(INET_DEBUG, ("inet_chksum_pseudo(): checksumming pbuf %p (has next %p) \n",
      (void *)q, (void *)q->next));
    acc += LWIP_CHKSUM(q->payload, q->len);
    /*LWIP_DEBUGF(INET_DEBUG, ("inet_chksum_pseudo(): unwrapped lwip_chksum()=%"X32_F" \n", acc));*/
    while (acc >> 16) {
      acc = (acc & 0xffffUL) + (acc >> 16);
    }
    if (q->len % 2 != 0) {
      swapped = 1 - swapped;
      acc = ((acc & 0xff) << 8) | ((acc & 0xff00UL) >> 8);
    }
    /*LWIP_DEBUGF(INET_DEBUG, ("inet_chksum_pseudo(): wrapped lwip_chksum()=%"X32_F" \n", acc));*/
  }

  if (swapped) {
    acc = ((acc & 0xff) << 8) | ((acc & 0xff00UL) >> 8);
  }
  acc += (src->addr & 0xffffUL);
  acc += ((src->addr >> 16) & 0xffffUL);
  acc += (dest->addr & 0xffffUL);
  acc += ((dest->addr >> 16) & 0xffffUL);
  acc += (u32_t)htons((u16_t)proto);
  acc += (u32_t)htons(proto_len);

  while (acc >> 16) {
    acc = (acc & 0xffffUL) + (acc >> 16);
  }
  LWIP_DEBUGF(INET_DEBUG, ("inet_chksum_pseudo(): pbuf chain lwip_chksum()=%"X32_F"\n", acc));
  return (u16_t)~(acc & 0xffffUL);
}

现在碰到的情况是,通过网络传输数据时,有时会导致for循环出现死循环,请问可能导致死循环的环节在哪? 谢谢。

网友:
顶一下, 沉的好快。

网友:
我刚开始弄LWIP,具体的不知道。不过我看一个网上说,在C++编译器下 while (acc >> 16) { 要改成 while ((acc >> 16) > 0) { 这样,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原因 http://www.mail-archive.com/lwip-users@nongnu.org/msg02580.html

网友:
我觉的最大的可能性是for(q = p; q != NULL; q = q->next),单步调一下一会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