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问题:1ctrl+z相当于0x1a是怎么看出来的?2串口发送 ...

楼主(2008-08-23):
2个问题:1ctrl+z相当于0x1a是怎么看出来的?2串口发送始化的问题
1虽然我知道ctrl+z在程序里用0x1a表示,但是差了ascii码表,0x1a也就是26是什么SUB.如何看出来代表ctrl+z啊
请大家告诉我
2int usart_putchar(char c)
{
if(c=='\n')
usart_putchar('\r');
loop_until_bit_is_set(UCSR0A,UDRE0);
UDR0=c;
return 0;
}这段初始化语句中,if(c=='\n')
usart_putchar('\r');有什么作用,代表什么意思啊,不是很明白,也请大家告诉我
一个问题20分,本来想多给点分,无奈我总共40分,不好意思了,先谢过
问题
ascii码表
,
return
,
程序

网友A:
1、ascii码字符中,0x00-0x20还可以用来表示键盘输入ctrl加上某一些字符,具体的值和控制符对应关系可以查看ultraedit的“查看”-->ascii码表菜单项;
2、表示用换行符来表示回车换行。

网友B:
这个简单,这是键盘+操作系统一起做的,ctrl+a = 1,这就是约定,而ctrl + z就是 26也就是1a
\r表示13,\n表示10

网友C:
谢谢2位,辛苦了
另外
2、表示用换行符来表示回车换行。
想请教下1楼,您的意思是不是我发送指令,比如发送
char send[16]="AT+CIPSEND\r\n";
原本用\r\n表示回车换行,现在直接用\n就好了,也就是char send[16]="AT+CIPSEND\n就可以了?麻烦回答下

网友D:
这样计算:Ctrl=0x40 ,所以Ctrl A =0x41-0x40=1.其他的Ctrl 类似.
'\n'在ASCII中是'LF'(Line Feed)即换行,而'\r'在ASCII中是'CR'(Carriage Return)即回车.
所以光有LF不会回到0列的.AT命令要求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