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决下关于步进电机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8-10-13):
帮忙解决下关于步进电机的问题,谢谢!
小弟想用低端ARM驱动步进电机,便宜的那种,能帮忙推荐下用那块芯片,还有用什么样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我向用ta8435的,不知道怎么样?
步进电机
驱动器
便宜

网友A:
如果是学习的话,建议楼主找个软驱来拆卸,里面有个四线步进电机。

网友B:
如果需要便宜的话,为什么需要arm呢,8位的单片机足够。而且容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