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液晶显示的程序问题

楼主(2008-09-16):
MSP430液晶显示的程序问题
现在可以实现汉字的显示,以及固定字符和数字的显示,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对采集的数据进行显示的时候只能显示第一个数据,以后就不变化,是什么原因呢,请指教
数据
原因
汉字
程序

网友A:
自个儿写个周期性的函数或子程,采到的数有变化的时候就刷新显示。

网友B:
如何刷新显示?不是很明白,就是时间延迟吗?

网友C:
就是在需要图像变化的时候把屏上全部都从新显示一次,这是最简单的方法。比较好的方法是把改变的部分局部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