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单片机中大整型数如果要频繁做除法和取模运算应该怎样提高执行速度?

楼主:
  8位单片机中大整型数如果要频繁做除法和取模运算应该怎样提高执行速度?
主要是解决数据的显示问题,比如有个超过7位的数据在不断的更新,数码管也要不停的更新显示,这其中的转换会非常耗时(全是除法和取模运算),有没有能提高速度的方法?

网友:
难,简单的可以移位。

网友:
把结果事先存放起来,然后在运算中算出偏移量(过程量)
然后再搞显示结果,

网友:
优先考虑使用移位方法

网友:
如果你的除法和取余是为了bin2bcd显示,那就
够笨的,不会用bcd运算?
非要二进制?

网友:
lbing7 的方法较好!

网友:
移位怎么把个十百千位分离出来?

网友:
用BCD编码,不用二进制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个人感觉用BCD码运算要好一点,即使用lbing7说的方法,也免不了BCD码运算。
记得刚毕业那年,在一家固话机方案公司,我用汇编写了一个计算器程序,使用的就是BCD码运算,达到16位,感觉速度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用BCD码运算要好一点,即使用lbing7说的方法,也免不了BCD码运算。
记得刚毕业那年,在一家固话机方案公司,我用汇编写了一个计算器程序,使用的就是BCD码运算,达到16位,感觉速度还行。

能把程序拿来学习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