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问题

楼主:
IC是
ST24C02R

Mode                       RW bit                 MODE             Bytes                    Initial Sequence
Byte Write                  ’0’                        X                1                       START, Device Select,  RW = ’0’
Multibyte Write             ’0’                     VIH                4                        START, Device Select, RW = ’0’
Page Write                  ’0’                      VIL               8                         START, Device Select, RW = ’0’

Notes:
1. X = VIH or VIL
2. Multibyte Write not available in ST24/25W02 versions.

Page Write.
For the Page Write mode, the MODE
pin must be at VIL. The Page Write mode allows up
to 8 bytes to be written in a single  write cycle,
provided that they are all located in the same ’row’
in the memory: that is the 5 most significant mem-
ory address bits (A7-A3) are the same. The master
sends from one up to 8 bytes of data, which are
each acknowledged by the memory.

e文好的帮忙看下,这个IC在写入的时候,一次最多写8自己是不是?
也就是我说我每次I2C启动的时候,只能连续写8个字节,然后停止I2C,在启动i2c在传送9字节?

我目前只控制过这个eeprom,用过其他的eeprom的说下好吗,是不是其他的也是这样,一次不能将这个255的地址都写满呢?

网友:
基本上是这样。
在一次page mode write 中,相对于起始的地址,只有最后3bit(A2~A0)地址可能会增加,而且可能会回滚。也就是说,如果最后3bit增加到了111b, 继续写的地址后3bit就变成000b了。你可以自己验证一下。

网友:
恩感谢楼上,我试验了下,的确是这个样,只能写入8个地址,不能多写了

感觉很不方便

发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