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近来使用keil编写51单片机的一个项目,刚刚接触keil,有些使用还不是很熟悉,今天就遇到了一个问题。

楼主:
新建了一个工程:exam1,芯片选择89c51,在工程里面包含了STARTUP.A51文件;还有自己收编的exam1.c文件:
# include
sbit gate=P2^0;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j;

        while(1)
        {
                for(i=0;i<2;i++)
                        for(j=0;j<2;j++);
                gate=!gate;
        }
}
然后选择Start/Stop Debug Session选项,结果告知有错误:
Load "C:\\Keil\\myprojects\\exam1"
_____^
*** error 56: cant open file
不知道这个错误是为什么,还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你的源文件没保存在C:\\Keil\\myprojects下

网友:
要把代码手动加入工程才行,

————————————————————————
楼主,网上教程很多,下来看看就OK了

网友:
add files to project

网友:
我已经把exam1.c放到C:\\Keil\\myprojects里面了,不行啊。。。
猜应该是某个设置错了,或者不合适。。。
论坛里能不能发图片啊?想接一幅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刚才发现再按一次Start/Stop Debug Session后,系统给出提示:
compiling exam1.c...
exam1.c - 0 Error(s), 0 Warning(s).
应该是编译没有问题,但就是连不上啊???怎末回事啊,,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