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hcsr.dll库的调用问题

楼主:
请问一下,bthcsr.dll库通常是在系统启动的哪个阶段调用啊?它是不是在serial驱动加载前就加载了呢?谢谢。

网友A:
bthcsr.dll 是蓝牙驱动,这个和串口驱动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thcsr.dll 是蓝牙驱动,这个和串口驱动有什么关系吗?

那里,蓝牙通信的底层通信都是由串口做载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thcsr.dll 是蓝牙驱动,这个和串口驱动有什么关系吗?

那里,蓝牙通信的底层通信都是由串口做载体的

这不就清楚了,BT以串口为基础,当然是串口驱动先加载了。否则BT如何工作!

网友:
因为我将bthcsr.dll加入NK中后,修改注册表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Bluetooth\HCI]
    "Driver"="bthcsr.dll"
    "Name"="COM4:"
    "baud"=dword:1c200
    "flags"=dword:4
    "resetdelay"=dword:1388
结果在bthcsr.dll中,打开COM4时失败了,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在加载bthcsr.dll之后才加载串口驱动,才导致失败的。
因为系统启动后,能用应用去打开COM4口(其它串口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thcsr.dll 是蓝牙驱动,这个和串口驱动有什么关系吗?

那里,蓝牙通信的底层通信都是由串口做载体的

这不就清楚了,BT以串口为基础,当然是串口驱动先加载了。否则BT如何工作!

所以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先加载bthcsr.dll还是先加载串口驱动。

网友:
那把串口驱动的加载提前看看了!

网友:
"Driver"="bthcsr.dll"
"Name"="COM4:"

有点矛盾。

所谓"Name"="COM4:"是指将此驱动作为COM4加载,以便应用程序可以用CreateFile打开COM4的方式,来与此驱动通讯。
而你现在这样做,既是想将bthcsr.dll作为COM4加载,又想在bthcsr.dll里面打开COM4,“自己打开自己”,当然会出错。

在bthcsr.dll里面应该选择已有的,确认可打开的com口才行。已有的COM口必须在此驱动前加载。

另外,可以考虑不在驱动里打开,而通过注册表或者应用传送参数,在open而不是init的时候来选择打开某个COM口,这样就避免在驱动中打开com口了。

网友:
shuiyan,谢谢你分析这么清晰,上面的注册表配置是没有问题,而有问题是地方是我们拿的POLLUX方案中对serial驱动的注册表配置,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bthcsr.dll 我晕 ,怎么我的编译出来没有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