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latformbuilder4.2生成的驱动加载不了,5的却可 ...

楼主(2008-02-01):
为什么platformbuilder4.2生成的驱动加载不了,5的却可以加载。
为什么platformbuilder4.2生成的驱动加载不了,platformbuilder5的却可以加载。
4.2和5的驱动内容是一样的,
platformbuilder5可以自动生成*.reg、*.def、*.bib等文件
platformbuilder4.2是我手动加上去的,
请问为什么驱动加载不了,devices.exe里面看不到,注册表里面有值,\windows里面也有test.dll
注册表

网友A:
简单的说,就是编译有不同,包括要链接的库等等,如果是wince5.0,当然要用PB5

网友B:
就是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能否给个简单的*.reg、*.def、*.bib、sources等的文件

网友C:
我在PB5下能生成驱动工程的*.reg、*.def、*.bib文件,可就是不能编译成功生成*.dll文件,提示错误: prelink.bat failed - rc = 1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