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驱动

楼主:
各位大侠,我现在加一个基于framebuffer的LCD驱动,驱动起来后,屏上有好几个输入光标在闪烁,输入的时候,相应的几个光标处都有输出,太乱了,(我的这个驱动以前用于640*480的LCD都没问题,现在只是修改一下用于800*600的LCD,现在的LCD改用了LVDS接口的,所以硬件上就是多了一个LVDS驱动芯片,在驱动程序上我修噶了LCD控制器s1d13506的一些寄存器,
宏定义修改:S1D_DISPLAY_WIDTH由640改成了800, S1D_DISPLAY_HEIGHT由480改成了600, S1D_DISPLAY_SCANLINE_BYTES由1280改成了1600,
寄存器修改为:{0x0032,0x63},   // LCD Horizontal Display Width Register
    {0x0034,0x1F},   // LCD Horizontal Non-Display Period Register
    {0x0035,0x04/*0x00*/},   // TFT FPLINE Start Position Register
    {0x0036,0x0F/*0x04*/},   // TFT FPLINE Pulse Width Register
    {0x0038,0x57},   // LCD Vertical Display Height Register 0
    {0x0039,0x02},   // LCD Vertical Display Height Register 1
    {0x003A,0x1B},   // LCD Vertical Non-Display Period Register
    {0x003B,0x00/*0x0A*/},   // TFT FPFRAME Start Position Register
    {0x003C,0x03/*0x01*/},   // TFT FPFRAME Pulse Width Register
    {0x0046,0x20},   // LCD Memory Address Offset Register 0
    {0x0047,0x03},   // LCD Memory Address Offset Register 1
),
是不是驱动程序本身还有那些关键的地方需要修改啊?在网上也有一个网友说这可能是控制台切换出现的问题,有清楚的吗?
哪位大侠能给指点指点啊!先谢了!

网友:
不好意思,没弄清怎么送分,后续补上。

网友:
自己顶一下,分加上去了哈,大家帮帮忙!
把驱动程序相关的部分也贴出来让大家分析分析:
typedef struct
    {struct fb_info_gen gen;
    unsigned char *VmemAdd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RegAddr;
#ifdef CONFIG_FBCON_EPSON_PCI
    u32 PhysAddr;
#endif
#ifdef FBCON_HAS_CFB16
    u16 cfb16[16];
#endif}FB_INFO_S1D13xxx;
static FB_INFO_S1D13xxx fb_info;
static struct display disp;
static char __initdata default_fontname[40] = { 0 };
static int
static int s1d13xxx_encode_fix(struct fb_fix_screeninfo *fix, const void *par,
                struct fb_info_gen *info)
    {memset(fix, 0, sizeof(struct fb_fix_screeninfo));
    strcpy(fix->id, fb_info.gen.info.modename);
    fix->type = FB_TYPE_PACKED_PIXELS;
    fix->type_aux = 0;
    fix->line_length = S1D_DISPLAY_SCANLINE_BYTES;
#ifdef FBCON_HAS_CFB4
    fix->visual = FB_VISUAL_STATIC_PSEUDOCOLOR;
#endif
#ifdef FBCON_HAS_CFB8
    fix->visual = FB_VISUAL_PSEUDOCOLOR;
#endif
#ifdef FBCON_HAS_CFB16
    fix->visual = FB_VISUAL_DIRECTCOLOR;
#endif
    fix->mmio_start = S1D_PHYSICAL_REG_ADDR;
    fix->mmio_len   = S1D_PHYSICAL_REG_SIZE;
    fix->smem_start = S1D_PHYSICAL_VMEM_ADDR;
    fix->smem_len   = S1D_PHYSICAL_VMEM_SIZE;
    fix->xpanstep = fix->ypanstep = fix->ywrapstep = 0;
    fix->accel = FB_ACCEL_NONE;
    return 0;}
static int s1d13xxx_encode_var(struct fb_var_screeninfo *var, const void *fb_par,
                struct fb_info_gen *info)
    {memset(var, 0, sizeof(struct fb_var_screeninfo));
    var->xres =  S1D_DISPLAY_WIDTH;
    var->yres =  S1D_DISPLAY_HEIGHT;
    var->xres_virtual = var->xres;
    var->yres_virtual = var->yres;
    var->xoffset = var->yoffset = 0;
    var->bits_per_pixel = S1D_DISPLAY_BPP;
    var->grayscale = 0;
    var->nonstd = 0;                 /* != 0 Non standard pixel format */
    var->activate = FB_ACTIVATE_NOW; /* see FB_ACTIVATE_*              */
    var->height = -1;                /* height of picture in mm        */
    var->width  = -1;                /* width of picture in mm         */
    var->accel_flags = 0;            /* acceleration flags (hints      */
    var->pixclock = S1D_DISPLAY_PCLK;
    var->right_margin = 0;
    var->lower_margin = 0;
    var->hsync_len = 0;
    var->vsync_len = 0;
    var->left_margin = 0;
    var->upper_margin = 0;
    var->sync = 0;
    var->vmode = FB_VMODE_INTERLACED;//FB_VMODE_NONINTERLACED;
#ifdef FBCON_HAS_CFB16  // RGB 565
    var->red.offset = 11;
    var->red.length = 5;
    var->green.offset = 5;
    var->green.length = 6;
    var->blue.offset = 0;
    var->blue.length = 5;
#endif
    var->red.msb_right = var->green.msb_right = var->blue.msb_right = 0;
    var->transp.offset = var->transp.length = var->transp.msb_right = 0;
    return 0;
    }
static int s1d13xxx_getcolreg(unsigned regno, unsigned *red, unsigned *green,
                unsigned *blue, unsigned *transp, struct fb_info *info)
    {
    u32 r,g,b;
    if (regno >= S1D_PALETTE_SIZE)
        return 1;
    S1D_READ_PALETTE(fb_info.RegAddr,regno,r,g,b);
    *red    = (r << 8) | r;
    *green  = (g << 8) | g;
    *blue   = (b << 8) | b;
    *transp = 0;
    return 0;}
static int s1d13xxx_setcolreg(unsigned regno, unsigned red, unsigned green,
                unsigned blue, unsigned transp, struct fb_info *info)
    {//            printk("S1D13XXX: (setcolreg) i:%d r=%x g=%x b=%x\n", regno,red,green,blue);
    if (regno >= S1D_PALETTE_SIZE)
        return 1;
    //#if !defined(FBCON_HAS_CFB16)
    S1D_WRITE_PALETTE(fb_info.RegAddr,regno,red>>8,green>>8,blue>>8);
    //#endif
#if defined(FBCON_HAS_CFB16)
    // Make the first 16 colors of the palette available to fbcon
    if (regno < 16)
        {
        fb_info.cfb16[regno] =
            (red & 0xf800)|((green & 0xfc00) >> 5)|((blue & 0xf800) >> 11);
        }
#endif
    return 0;
    }
static int s1d13xxx_pan_display(const struct fb_var_screeninfo *var,
                struct fb_info_gen *info)
    {
    return 0;
    }
static void s1d13xxx_set_disp(const void *par, struct display *disp,
                struct fb_info_gen *info)
    {
   disp->screen_base = fb_info.VmemAddr;

#ifdef FBCON_HAS_CFB4
    disp->dispsw = &fbcon_cfb4;
#endif
#ifdef FBCON_HAS_CFB8
    disp->dispsw = &fbcon_cfb8;
#endif
#ifdef FBCON_HAS_CFB16
    disp->dispsw = &fbcon_cfb16;
    disp->dispsw_data = fb_info.cfb16;  /* console palette */
#endif
    disp->scrollmode = SCROLL_YREDRAW;
    }
//-----------------------------------------------------------------------------
// Initialize the chip and the frame buffer driver.
//-----------------------------------------------------------------------------
int __init s1d13xxxfb_init(char *dummy) //这里调用的参数dummy,在哪里可以把dummy时候的onsole也设置成{                                       // 800*600的窗口大小啊。
  int i;
  S1D_INDEX s1dReg;
  S1D_VALUE s1dValue;
   S1D_VALUE temp;
  plateform_init_video();
    if (!request_mem_region(S1D_PHYSICAL_REG_ADDR,S1D_PHYSICAL_REG_SIZE, "EpsonFB_RG"))
    printk("Error request mem \n");
  if (!request_mem_region(S1D_PHYSICAL_VMEM_ADDR,S1D_PHYSICAL_VMEM_SIZE, "EpsonFB"))
    printk("Error request mem \n");

  fb_info.RegAddr  = (unsigned char*) ioremap_nocache(S1D_PHYSICAL_REG_ADDR,S1D_PHYSICAL_REG_SIZE);
  fb_info.VmemAddr = (unsigned char*) ioremap_nocache(S1D_PHYSICAL_VMEM_ADDR,S1D_PHYSICAL_VMEM_SIZE);
  printk("S1D13XXX: Phys address:%X Phys Reg address:%X  \n", fb_info.VmemAddr,fb_info.RegAddr);//@@GC
   if (!fb_info.VmemAddr || !fb_info.RegAddr)
    {
      printk("s1d13xxx_init: ioremap() returned NULL\n");
    }
       local_s1d13xxxfb_open();
  strcpy(fb_info.gen.info.modename, "s1d13xxx");
  fb_info.gen.info.changevar = NULL;
  fb_info.gen.info.node = -1;
  fb_info.gen.info.fbops = &s1d13xxxfb_ops;
  fb_info.gen.info.disp = &disp;     //会是这里的问题吗?
    fb_info.gen.info.switch_con = &fbgen_switch;
  fb_info.gen.info.updatevar = &fbgen_update_var;
  fb_info.gen.info.blank = &fbgen_blank;
    strcpy(fb_info.gen.info.fontname, default_fontname);
  fb_info.gen.parsize = 0;
  fb_info.gen.info.flags = FBINFO_FLAG_DEFAULT;
  fb_info.gen.fbhw = &s1d13xxx_hwswitch;
  fb_info.gen.fbhw->detect();
    fbgen_get_var(&disp.var, -1, &fb_info.gen.info);
  disp.var.activate = FB_ACTIVATE_NOW;
  fbgen_do_set_var(&disp.var, 1, &fb_info.gen);
  fbgen_set_disp(-1, &fb_info.gen);
  fbgen_install_cmap(0, &fb_info.gen);
    if (register_framebuffer(&fb_info.gen.info) < 0) {
    return -EINVAL;
  }
  printk("fb%d: %s frame buffer device\n", GET_FB_IDX(fb_info.gen.info.node),
         fb_info.gen.info.modename);
    printk("Display %d x %d %dBpp\n",
         S1D_DISPLAY_WIDTH,S1D_DISPLAY_HEIGHT,S1D_DISPLAY_BPP);
  switch_display();
  return 0;
}
//-----------------------------------------------------------------------------
//
// Parse user speficied options (`video=s1d13xxxfb:')
//
//-----------------------------------------------------------------------------
int __init
s1d13xxxfb_setup(char *options, int *ints)
    {
            if (options!=NULL)
                    printk("s1d13xxxfb_setup options: %s",options);
    return 0;
    }

网友:
这是linux下的?

————————我只看过wince下的,并且没有深入研究,下个阶段补习一下。

网友A:
屏上有好几个输入光标在闪烁
从这现象来看好象是LCD Controller的Register设置上面有些问题,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Bit clock,frame clock看有没有符合Panel的要求
另外我觉得跟控制台的关系应该不大,因为它是跟平台无关的代码,唯一有关系的可能就是要通知它你的分辨率是800x600的
我们的分辨率的设置是在系统起动的时候通过命令行设置的
video=pxafb:mode:480x272,active,pixclockpol:0 fbcon=rotate: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上有好几个输入光标在闪烁
从这现象来看好象是LCD Controller的Register设置上面有些问题,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Bit clock,frame clock看有没有符合Panel的要求
另外我觉得跟控制台的关系应该不大,因为它是跟平台无关的代码,唯一有关系的可能就是要通知它你的分辨率是800x600的
我们的分辨率的设置是在系统起动的时候通过命令行设置的
video=pxafb:mode:480x272,active,pixclockpol:0 fbcon=rotate:1

非常感谢你的分析,video=pxafb:mode:480x272,active,pixclockpol:0 fbcon=rotate:1这句话具体怎么理解啊?“我的也应该写video=pxafb:mode:800*600”,"active"是使能什么东西吗?"pixclockpol:0"是不是应该把0改成我要设置的像素时钟?“fbcon=rotate:1”是跟画面旋转有关的吧,我不需要旋转画面那应该就是你说的这样设置吗?

网友:
我用的是LVDS接口的LCD,我看了LVDS芯片的应用手册,对于布线这方面有好几个地方不符合它的要求:
什么各条信号输入线长度不能超过0.5mm的差值,总长度不超过2cm之类的,总之是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有布板经验比较丰富的朋友吗?说说这会造成那么大的影响吗?让我的屏显色不对,还有些重影!要是这样的话,得重新画板子了。春节前都搞不定了。大侠们多指教哈!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不能是布线的问题吧,以前在CE下搞过一块2.8寸的屏,全部的信号线和电源线都是用排线一根根飞的,但是照样好用
另外PC133的SDRAM都不用绝对等长的,更何况LCD乎?

网友:
顶一下阿
曾经做过,现在没机会做了,有点怀念

网友:
也不是绝对等长,说的是长度差不大于10mm。

网友:
没那么夸张的。
一般显示正常,但是色彩有点偏,或者有轻微的重影,可以试着调整点频、极性,除非屏真的很差,否则都是能调好的。

网友:
可是我的驱动应该没有问题的(屏换大了点,应噶就是修改几个参数的问题啊),硬件方面以前也是可以用的,只是现在把以前的显示信号送进了sn75lvds84里边再将其输出送LCD,就出现了背景色为红色,有好几个光标闪烁的现象(只有正确位置的光标清晰,其它的几个都比较模糊)。

网友:
我的屏质量肯定也没那么好,以前用的夏普的,考虑到便宜换了台湾友达的屏。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夸张的。
一般显示正常,但是色彩有点偏,或者有轻微的重影,可以试着调整点频、极性,除非屏真的很差,否则都是能调好的。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向原厂或者代理要或者借Demo板,测几个时钟同步信号,然后确保你的CPU输出部分一样。

如果没有Demo板,就得细调了。先按照spec给出的参数配置。一般spec中给出的会有个范围,不是一个值,那就先按典型值配,然后上下调整,点频、极性、前导、后导,也可以稍微调整频率(通常60Hz,但为了找问题,调整是没问题的)。

网友:
多谢了。我再仔细查查原因。

网友:
http://album.hi.eeworld.net/views/guestalbum/473728?d=MjAwOS0xLTkgMDoxODoyOA==

这是显示时候的图片,大家帮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