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用在PC上用windows CE sync 驱动开发通信应用程 ...

楼主(2008-10-20):
请教一个用在PC上用windows CE sync 驱动开发通信应用程序的问题
我在activesync自己带的windows CE sync驱动上开发一个与activesync功能很像的手机通信的程序。
我的pc方面程序流程是 取得pathname,createfile,然后readfile
但是发现手机方面打开usb之后无法与pc方面接通,CE上面的createfile部分总是返回错误--等待DSR_ON。
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在pathname后面加"pipe0"?
但是加了结果也一样。
当activesync应用打开的时候,手机是可以成功打开usb口的。
当手机打开usb口之后,我关闭activesync.exe,打开自己的应用程序的话可以正确通信。
请哪位大哥告诉我一下应该怎么编?卡了很长时间了,急啊,多谢了
手机通信
USB
应用程序
开发

网友A:
是否有把wince 的activesync驱动的自动连接关闭。
我以前也试过,必须关闭才能打开,但是关闭了就无法调试。
mark

网友B:
已经关闭了
但是在关闭状态下,PC这边使用厂商提供的应用程序,手机可以正常打开usb口,但是使用我的应用程序,手机那边就报错

网友C:
怎么是手机报错呢,如果手机报错,那么应该是usb你已经打开了,通信出错了吧,检查通信协议。

网友D:
手机方面创建handle成功,但是检测是否有usb物理连接时候失败,
具体的就是GetCommModemStatus时候得到dsr on
多谢

网友E:
知道了,需要驱动程序模拟SET_DTR这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