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wince5下实现rasdial的源代码?(c# 或者 vc.net)

楼主:
我想实现开机自动拨号

网友:
你要vc的代码吗?

在platform builder for ce5的代码中就有这个例子

网友:
请问能给我个地址吗?我没有用过platform builder for ce5

网友:
微软网站有,1G多

网友:
哥们你能把里面的例子发给我吗?

网友:
去我资源里下吧

网友:
以下是拨号的程序,想实现开机自动拨号的话,需要在定制OS时在系统里边加上,让这个拨号程序在什么时间段启动就可以了
     CString strEntryName;
    strEntryName.Format(_T("TCLDSL"));

    HRASCONN hRasConn = NULL;

    RASDIALPARAMS rdParams; //拨号连接的信息
    ZeroMemory(&rdParams, sizeof(RASDIALPARAMS));
    rdParams.dwSize = sizeof(RASDIALPARAMS);
    lstrcpy(rdParams.szEntryName, strEntryName);
    lstrcpy(rdParams.szUserName, strUserName);
    lstrcpy(rdParams.szPassword, strPassWord);

    DWORD dwRet;
    dwRet = ::RasDial(NULL, NULL, &rdParams, 0L, NULL, &hRasConn);

    if (!dwRet)//如果函数成功,则返回0
    {
        strTemp += _T("网络连接成功!\r\n");
        SetDlgItemText(IDC_CONNECT_STATE, strTemp);
        UpdateData(false);
    }
    else
   {
        strTemp += _T("网络连接失败!\r\n");
        SetDlgItemText(IDC_CONNECT_STATE, strTemp);
        UpdateData(false);

        char szBuf[256] = "";
        m_bConnecting = false;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