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5.0 可以改变默认字体的大小吗?

楼主:
当使用液晶分辨率高是,WINCE的字体和菜单就显示得很小了,可不可以修改内核增大字体和菜单呢?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看系统设置,或者注册表

网友:
系统注册表  看Help的 SystemFont  那些

网友:
System Font Registry SettingsSee Also

General Font Registry Settings | Font Registry Settings for Japan | Font Registry Settings for Korea | Font Registry Setting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 Font Registry Settings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 Font Linking Registry Settings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se registry settings, see Replacing Fonts.

Th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SysFnt registry key is used for system fonts. The following table shows the named values for the SysFnt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答.
我可能没说明白,我的意思是菜单和字体同步,因为修改了字体,但是任务条/"我有电脑"界面菜单都没变化,导致字体有部分不能显示或不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