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连接问题

楼主:
最近在PPP基础上实现TCP数据传输,可是TCP的三次握手怎么都连不上,只是有时可以,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三次握手的程序和发送数据的程序要分两次执行数据才能发送成功。我把发送的数据放到下面,忘大虾给予指点

第一次握手
FF 03 00 21 45 00 00 30 00 F1 40 00 80 06 C8 08 0A 5F DD AA 3D 82 0C 43 1F 90 1F 90 43 46 13 A2 00 00 00 00 70 02 FF FF BB 48 00 00 02 04 05 B4 01 01 04 02
第二次(返回)
FF 03 00 21 45 00 00 30 6B 6E 40 00 31 06 AC 8B 3D 82 0C 43 0A 5F DD AA 1F 90 1F 90 64 00 A4 4A 43 46 13 A3 70 12 FF FF B2 EC 00 00 02 04 05 B4 01 01 04 02
第三次
FF 03 00 21 45 00 00 28 00 F4 40 00 80 06 C8 0D 0A 5F DD AA 3D 82 0C 43 1F 90 1F 90 43 46 13 A3 64 00 A4 4B 50 10 FF FF DF B0 00 00
在以上都完成后,我必须把程序改一下,单纯的发送数据才能成功,也就是说三次握手的程序和发送数据的数据的程序不能放在一块执行,发送数据如下:
FF 03 00 21 45 00 00 2C 00 F1 40 00 80 06 C8 0C 0A 5F DD AA 3D 82 0C 43 1F 90 1F 90 43 46 13 A3 64 00 A4 4B 50 18 FF FF 5A 2B 00 00 42 41 43 38 DD 37

注:我用的是MC39i,数据都是转义后发的,开始和结束标志及最后的两位校验未写出来。分不够可再加,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顶啊,是不分太少了... ...

网友:
有没有人能发个数据交互的例子看看

网友:
tcp/ip详解.W.Richard Sevens

网友:
获得IP了吗?
能PING到目标地址吗?

网友:
可以获得IP,用UDP可以发送数据,TCP还是有问题。。。

网友:
试一下UDP是否可以接收数据,如果可以收到,可能是TCP的相关设置不对;如果不能收到,说明返回数据的路由指向有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服务器端是用串口调试助手发数据给模块,模块收到的数据是错误的,不管发送什么收到的数据都一样。

不知道“数据的路由指向”是个什么概念,可否说清楚些,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是用嵌入式编程还是在PC机上编程,所以不太明白“服务器端是用串口调试助手发数据给模块,模块收到的数据是错误的,不管发送什么收到的数据都一样。”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

不管怎么样,拨号上网之后,需要给一个路由指向,告诉出去的数据通过哪个网关出去。由于PPP是点对点的,只有一个网关,那就是对端服务器了,这个在IPCP阶段已经获得,增加一个路由表就行了。

网友:
嵌入式,在单片机上实现的,上面说错了,服务器端是用 网络调试助手 接收和发送数据的。

用UDP发送给终端模块时,终端模块收到的数据是错误的。

用TCP建立连接时有时可以成功,就是向最上面发的那组数据一样,可以完成三次握手,之后也可以成功发送数据。但是经常也不能完成三次握手。

我没有路由表,是将IP数据包直接封装到PPP中发送的。

要增加的话这块还得看看。

网友:
准备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