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104总线驱动的制作

楼主:
小弟刚刚做了一块基于pc104总线的DA板卡,但是现在要与基于pc104总线的3350主板进行交互,主要是对pc104总线的数据进行读取,需要制作驱动,小弟第一次开发,有那位大侠能够给一个例子或其他的资料,多谢

网友:
用 的 啥 桥 芯片 ?说明白点啊

网友:
可以看看ISA的资料

网友:
PC104是从ISA派生出来的,针对工控嵌入式应用的一个协议,通讯规则和ISA基本一致,主要差别在电气规则和机械结构上。

你既然是写驱动,那么只要去了解通讯协议就行。

简单的说:PC104是类似总线形式,读/写控制信号+nCS片选信号,以(地址+数据)形式进行的操作,部分高端地址需要地址锁存的支持。

建议去google吧。

网友:
想找些源代码,回去修改一下第一次做。所以不是很精通,大家能不能推荐一些啊

网友:
不一定是WCE 的ISA PC104的都行

网友:
我 的邮箱是zkjysyyb@163.com

那位大侠有给小弟发一下,不胜感激啊÷

网友:
我也需要:li_feiqing@126.com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