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虚拟网卡的原理是什么, 两台机器直接发送数据,还 ...

楼主(2008-04-10):
请问虚拟网卡的原理是什么, 两台机器直接发送数据,还是要通过真实的网卡吗
请问虚拟网卡的原理是什么, 两台机器直接发送数据,还是要通过真实的网卡吗
网卡
数据

网友A:
一般的设备都会在系统的设备栈中创建一个设备对象的结构,所有的IRP都会从设备栈的顶端一直向下传送,我想最终数据还是要通过真实的网卡进行数据的实际传送。

网友B:
我现在做的虚拟网卡是通过对网卡驱动中间层的修改来做到虚拟效果的。
在中间层只需要向下(物理网卡驱动)或向上(协议层驱动)来传递信息,具体的由他们去做。
所以,最终数据的传递肯定要通过真实网卡的。

网友C:
肯定要通过真实的网卡!
原理可以参考:http://www.ibm.com/developerworks/cn/linux/l-tuntap/index.html

网友D: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

网友E:
接分是王道!

网友F(2009-01-13):
我刚好也不懂,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