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5.0 中,那个设计模板是直接支持3.5之类LCD的?

楼主:
CE5.0 中,那个设计模板是直接支持3.5之类LCD的?
在一下这些设置模板中:
digital media receiver、enterprise termina、enterprise web pad、gateway、industrial controller、internet appliance、ip phone、mobile handheld、set top box、windows thin client

除了mobile handheld在Application&Media选项卡时会有个Quarter VGA Resources-Portrait Mode选项以直接支持3.5寸的LCD。在以上列出的模板中,就没有找个Quarter VGA Resources-Portrait Mode选项,
请问,还有那个设计模板也是直接支持3.5寸LCD的?

网友:
Mobile Handle那个VGA只是指640x480分辨率的,并不是指3.5寸。常见的3.5寸是240x320或者320x240的。你应该针对分辨率来提问,而不是屏大小。

网友:
那就改一下:
CE5.0 中,那个设计模板是直接支持LCD的设备?

网友:
应该说模版和驱动是无关的

模版只知道Display Driver,它不区分是LCD还是VGA显卡

BSP是和LCD相关的,可以找相关的BSP,比如SMDK2410

网友:
这么知道我的BSP主要支持那个设计模块?

比如我现在用到是三星官方的2440 CE5.0 BSP。我用这个BSP来构建一个基于机顶盒的系统,LCD就是一片漆黑!
何解?
这个BSP在基于mobile handheld时能驱动LCD,况且板子硬件一样,就是换设计模板!

网友: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在定制的时候选Display Support和上层应用了(比如explorer)

网友:
不过我发现在CE5.0的Catalog中,有支持LCD的组件:
Core OS->Windows CE devices->Shell and User Interface->User Interface->Customizable UI->Quarter VGA Resources-Portrait Mode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选上它以支持QVGA之类的小尺寸LCD?

网友:
对的,这个是wince对竖屏QVGA分辨率的一种界面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