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mm.lib在wince下的使用

楼主:
请问winmm.lib可以在wince下使用吗?如果不能,有没有实现类似功能的函数库?

网友:
不错,使用环境为vs2005,SDK为CE 5.0

网友:
打错了,是“补充”,不是“不错”,呵呵

网友:
在ce下没有搜到该lib

网友:
你要用什么函数?

网友:
我在做代码移植,程序原来运行在NT上,现在要移植到CE上,所以需要替换该库,我查过,winmm.lib是用于多媒体的,但找不到CE下的合适的替代库。

网友:
准确的做法应该是你需要用到什么api然后找替代的api。
而不是直接找替代的库。

网友: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