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a 2360-2大家帮忙。

楼主:
最近在看这个:
-----i2c源代码情景分析(Beta2)----------
但是上面提到的-----本文档中的源代码以i2c-2.9.1包及www.arm.linux.org.uk上下载的pxa的i2c适配器的补丁2360-2为准
----------2360-2的源码一直没有找到,网站也看了,可能我水平不行吧,没找到地方,大家帮忙看一下,或给个链接,谢谢了。

网友:
这个。。。貌似你该去linux论坛问。
pxa是xscale的?
i2c需要这样研究吗?从8位单片机到32位单片机,i2c都是简单有效而又成熟稳定的接口,其协议及控制操作、软件实现都已经被研究的很透彻了。google一下,或者到一些单片机论坛去看看,更容易从底层了解该协议。然后再看OS里的驱动实现才会更方便。

网友:
搜了一下,但是感觉看了一些都是也没什么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我找的不对。是否可以给推荐个比较详细的。

感觉看了还是和驱动联系不到一块。

网友:
你如果想了解I2C协议,那么就别盯着驱动看,而是应该直接找协议资料,看它的时序,控制逻辑,总线仲裁,响应应答,错误机制等等。

如果想了解Linux下I2C的驱动,那么首先你还是得了解I2C协议,不然你看到驱动都不知道在做什么。

只有了解了I2C协议,那么看驱动的时候,你才能明白:哦,这个函数是设置了Slave地址,这个是设置了通讯速率。。。。

还有,不同的CPU,对I2C的具体实现不一定完全一样,协议虽然肯定都是一样的,但是寄存器却肯定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必须基于你想学的CPU平台的驱动来看。

网友:
楼上的老兄,谢谢了,受教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我看网上的i2c的东西感觉没你说的那么多,可能是不够全面。

是否可以推荐一个,链接或书名都行。

谢谢了,万分感激!!!!!!!!!!!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易懂,不了解协议也可以先看一下,有个大概的印象 http://www.52rd.com/Blog/more.asp?name=EEcha&id=740
然后就用google去找“I2C协议”以及“IIC协议”,会有很多,选非协议而是介绍的前10个看一下,基本你对i2c就入门了。如果有兴趣深入,那就下一个pdf的中英文对着看了。

网友:
哪位高人是否可以帮忙弄到这个:

2360-2的源码一直没有找到,网站也看了,可能我水平不行吧,没找到地方,大家帮忙看一下,或给个链接,谢谢了。

email:green__hand@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