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4.2定制系统时的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
本人刚开始学习CE,在用pb定制操作系统的时候碰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希望有人能解答一下
我使用的系统版本是4.2,在定制完系统后,build通过了,在下载到emulator以后,运行却出错了,以下是我整理的出错信息,跪求高手解答

2008年3月27日
时间:1:49 AM
============================================================================================
出错状况:windows CE系统映像下载到虚拟机时出现的错误

出错工程名称:IAT

出错提示:An unrecoverable processor error has been encountered.The PC will reset now.

Debug调试信息:
0 PID:0 TID:0 CEPC Firmware Init
      0 PID:0 TID:0 RTC - Status Reg B - 0x02
      0 PID:0 TID:0 PCIBIOS:: BIOS Address static map to addr=a00e0000
      0 PID:0 TID:0 GetPicRoutingIrqTable: Start
      0 PID:0 TID:0 search_pci_bios start
      0 PID:0 TID:0 search_pci_bios end fails
      0 PID:0 TID:0 GetPicRoutingIrqTable: FAILS!!!
      0 PID:0 TID:0 Firmware Init Done.
      0 PID:0 TID:0 Looking for rom chain
      0 PID:0 TID:0 Rom chain NOT found
Kernel debugger is waiting to connect with target.
      0 PID:0 TID:0 Booting Windows CE version 4.20 for (x86)
      0 PID:0 TID:0 &pTOC = 80245a78, pTOC = 822db074, pTOC->ulRamFree = 8231d000, MemForPT = 00004000
      0 PID:0 TID:0
Old or invalid version stamp in kernel structures - starting clean!
      0 PID:0 TID:0 Configuring: Primary pages: 7388, Secondary pages: 0, Filesystem pages = 3694
      0 PID:0 TID:0
Booting kernel with clean memory configuration:
      0 PID:0 TID:0 Memory Sections:
      0 PID:0 TID:0 [0] : start: 82322000, extension: 00002000, length: 01cdc000
      0 PID:0 TID:0 X86Init done, OEMAddressTable = 802ab7b8.
      0 PID:0 TID:0 Windows CE KernelInit
============================================================================================

网友:
苍天呀,大地呀,谁来帮帮我呀

网友:
CPU就是x86的那个了
现在x86上模拟运行
然后打算移植到2410的开发板上
可是就是在模拟运行的时候出了问题呀

网友A:
可能是内存不足造成的,建议将Download参数的内存大小改成256兆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内存不足造成的,建议将Download参数的内存大小改成256兆试一下

恩,有可能是内存大小的问题,在Platform->setting->Build Options里把Run-time Image can be larger than 32MB给打钩上。这个菜单是PB 5.0的菜单,4.2应该可能有不同,找到这个可以打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