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AX88796B网卡芯片 发送中断问题
awingn17
awingn17

网友A(2008-09-05):
AX88796B网卡芯片 发送中断问题
各位大虾,我用的是ATMELR40008芯片+AX88796B网卡芯片的板子。由于网络测试需要,在原来只有接受中断的情况下加了接受中断。我网卡初始化的时候,我们只将IMR寄存器的接受中断打开既复制0x11。在发送某种报文的时候再将发送中断打开。在这种情况单个板子能够稳定发包,但是只有有两块板子一起进行通信测试的时候,就有一般板子马上死掉。而且产生指令欲取异常。希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帮我解决下这个问题。
网卡
芯片
网络测试
寄存器